s1000上imu和gps安装位置距离怎么填写

楼主(2014-10-29):
在A2调参中需要填写imu和gps的xyz的距离,这个距离怎么填,如何测量,重心又是怎么确定的,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大疆技术支持来帮帮忙

网友:
基本就是以中心板的中心算起

网友:
XY方向就按照中心板中间算起,Z轴中心就要根据你挂的电池,云台来确定

网友A:
楼主你好,可参考4楼模友的建议,重心在中心板往下,你可通过提起对角机臂判断是否重心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参考4楼模友的建议,重心在中心板往下,你可通过提起对角机臂判断是否重心是否平衡

重心没确定准,对指南针校准有影响吗,我今天下午试飞了,校准指南针很困难,一会行一会不行的

网友:
不要心浮气躁,调参软件都标识清楚了的。楼主没细看哈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调参软件有细说。看看吧。

网友:
会认真仔细看说明书的老鸟······默默路过·····

楼主:
安装都正确了,校准还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网友:
心安气定……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