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chp能用的fm高频头

楼主(2014-10-29):
如题,原装的贵啊,有没有国产的能兼容用的,72频或40频都可以,接收要pcm1024的,有哪儿位知道的告诉我声啊

网友:
你的接收机呢?

楼主:
我现在是2.4g的高平头和接收,想买个fm的高频头和接收,求推荐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2.4g的高平头和接收,想买个fm的高频头和接收,求推荐型号啊

你现在的高频头和接收是什么样的?

楼主:
assan的futaba用的

网友:
1024不便宜。

楼主:
求推荐型号啊,为了10通道啊,ppm输出只有8通道,而assan的2.4g只能ppm输入,

网友:
既然是1024只有FUTABA,普通的PCM7通3百多,二次变频再贵点。你看看天地飞。另外还不如买个华的 D10吧。

网友A:
我的10C用的是天地飞72M的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C用的是天地飞72M的高频头

那接收用的什么型号?是pcm1024吗

网友:
在控上调成ppm我用EsKy的6通接收,调pcm我用的是原装6通,型号我记不清了,(接收机在单位上,现在看不到,有点大的那种,据说可以改8通那种),是不是1024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接收是136HP,是10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是136HP,是1024的

啊!我刚把我原来的146IP给卖了,pcm1024的,不过是40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