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源线加长问题

楼主(2014-10-29):
我电调40A,电源线是16号的,如果想加长用6S
电池
的话用多大的线加长?

楼主:
大神们告知下

网友A:
正在装机,同问。我觉得电机、电调的线是多大就用多大。

网友B:
这个好像没特别要求的,原来用多少还是用原规格的。

网友C:
还用原规格,没必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