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贴,请大家看下一个困惑我及周围数人若干小时的一个尺寸问题,31楼有公布

楼主(2014-10-29):
困惑我及周围数人若干小时一张国外图纸,PDF格式,
如图:谁能解释一下那个3.55(+/-0.05)是在什么位置。

我所理解的意思在31楼公布了,若是还有偏差或不同理解,欢迎拍砖!

网友:
谁画的问谁

楼主:
真是高人,一语到破梦中人呀。

网友A:
可以参照其他配件图,光有一个配件,没有详细,很难说,但是从整个图作者思考习惯来说应该是指整个异形曲线宽度
从工序上面讲,15度直线段没有表示,应该是从右至左加工,最后跳过直线,做完最左边一个弧线,再铣15度直边

ps 看过德国某工大公开课,里面说作图不好要挨骂。。。哈哈哈你也可以用剪刀剪纸片试试,看看怎么控制变量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其他配件图,光有一个配件,没有详细,很难说,但是从整个图作者思考习惯来说应该是指左边整个异形 ...

这个就是一个零件的局部尺寸,整体零件外形已有了(图二)这个尺寸与其它并不无系,相关系的尺寸都在图一中了。

下图是我画后车加的成品,这个图纸是老外画的,到我这也几转手了,不太可能去问原作图者,要是有CAD的原图那也不存困惑了.

要那个尺寸是因为车加工需要座标,所以我须要制出这张图来.

网友A:
那你看下,是什么部件,用在哪个位置,是否需要左右重量一致,是否和其他零部件相关,有的话参考其他零部件参数,特别注意下,如果是安装到内部,那个就是注意总长和内部长度、锥度,没有的话,就按照异形曲线右侧R切点做,总的来说要安装得下,配合得上
如果直线锥度是轴承位,还要考虑英制和国标区别,有些老外用的都是英制,把这个换成国标就行,相关参数变一变,大胆猜测,小心求证

楼主:
剪纸板是不太可能的,前面那个R也只有0.8而已(单位当然是mm),车加工必然也有误差,用对光法难以确定这个零件尺寸是否到位,打印件更是有误差,我要明确的只是那个3.55是标在那个点上?如二个圆弧的切点生成的纹接线?可明显不是,3.55附近二根竖线即二个圆弧的切点的纹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是什么部件,用在哪个位置,是否需要左右重量一致,是否和其他零部件相关,有的话参考其他零部件 ...

样品已做出来了,这个很多尺寸是无法用常规检测的,需要投影仪,三座标之类的,内部是需要破坏性剖开了,用投影仪去检测,这个部位就是第二张图那个圆圈里的位置,实物也发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纸板是不太可能的,前面那个R也只有0.8而已(单位当然是mm),车加工必然也有误差,用对光法难以确定这个 ...

剪纸板只是辅助思考怎么通过工序控制变量最小,如果这个异形部位只是孤立的,内部空间又够大,那长一点短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好上全部图片,上两层楼我有更新的。

我先去换货,这批hrb轴承有问题,合格证全部都不是印钞纸做的,回头聊

楼主:
如果是安装到内部,那个就是注意总长和内部长度、锥度,没有的话,就按照异形曲线右侧R切点做,总的来说要安装得下,配合得上-----------------厂里只是生产不知名设备中某个零件,不可能是装配出厂,与之配套的零部件根本不可能知是什么形状,那根“异形曲线”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一个R1.8与一个R0.5相切,然后R1.8与那根15度的线相切,R0.5不仅与R1.8相切也与下面那根水平线也相切,关键是开始我不知那个3.55是标在何处。

如果直线锥度是轴承位,还要考虑英制和国标区别,有些老外用的都是英制,把这个换成国标就行,相关参数变一变,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国外的东西需要的就是按图制作,不是我从洋,国外图我也发现过不少错误过,有漏标之类的,但是那种不可能的尺寸因该还没有,这种作为关键尺寸标注出来并有公差要求的,按理不可能有明显错误,我最终理解这种标法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标法,一种平时我们会有另外的标注方式,如:标二个圆弧其中某个圆弧中心点座标.........。

兄弟可能没看清楚我说的,这个3.55是个线性尺寸,可以假设从图左到右3.55处,画一根垂直的竖线,这个线与下面那个R0.5圆弧会相交,这个交点可以标出“从左到右”3.55的长度,但问题是,去除这根假想线后,R0.5圆弧上原本是没有这个点的,那个是如何标出的这个3.55呢?在CAD标注中可以抓到捕捉到的点就是(下图中)那些点,可没点如何会标得出?而且还是带公差要求的长度?因为那R0.5圆弧上只有起始点即与R1.8相切的点,还有就是圆弧的中心点,以及R0.5与水平线的切点。除此之外没有第四个点存在。...........这是我当时真正困惑的事。

网友B:
估计是倒角前的台阶面上,绘图软件放大后有时会出现,比如CAD的圆有时放大后会呈多边形,加上各种软件相互转化后会有各种结果。如果不是台阶面,加工中难以测量控制,设计者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些障碍。这个图没有剖面线,又没有开槽倒角的外廓线,开始看以为是块板形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倒角前的台阶面上,绘图软件放大后有时会出现,比如CAD的圆有时放大后会呈多边形,加上各种软件相互 ...

还真不是你所说的,转化之类造成的,肯定不是:设计者 设置的障碍。我现在是理解了这个点的含义,就如前所讲是我们不会如此标注的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习惯性的)标注方法造成的。
PDF格式,CAD是可以直接保存为的一种格式,因该不会你所讲到的各种软件转之后的问题。

网友:
R0·8的边线到R0·5的中心点线是3·55

网友C:
不是在正视图上标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是你所说的,转化之类造成的,肯定不是:设计者 设置的障碍。我现在是理解了这个点的含 ...

图纸不清语焉不详...论坛知道老外习惯几率很小,经验特别丰富可以从实际加工推导图纸,其他关键点坐标呢?!合理推导也要有足够依据是不...亲爱的朋友,其实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一直说剖视图平面线性问题(说实话,没看见圆件之前一直以为是特殊板状的)。零件肯定是三维的,所以这个零件肯定是和其他零件配合使用或者装到主机上面的,其他零件不影响,主机能装上,自身运转不影响,相信没人关心这货是多少长度什么形状吧?!纠结的也明白,你的意思是,这个3.55到底是指左边竖线到R0.5圆心长度;还是到R0.5和R1.8的切点上;到R0.5某切点,最多就这3种答案吧?! 个人认为是R0.5圆周和底边垂涎切点,画不对位置是作图不严谨,理由是。。。算了,就不说了以免误导。

结合安装位置,尽量测量实物宽度缩小变量,看CAD其他曲线起始点二维坐标,仔细推导一下变量,哪种最小先选择哪种吧

目前信息匮乏,如果软件转换排除了,只能从加工方式等正向思考、逆向工程推导,看看工序问题,看看其他相关零件配合会不会产生问题,现在做的零件图纸是有的,那就打印出来贴到厚纸片上面,二维替代三维,替代实际上机出实物零件这个工序,插进去,要是哪里边折了花了,说明适配不上,一共就3种,这是最笨办法了。。。、

后脑勺本来就痛。。。烧脑啊,休息去了

网友D:
往简单处想想、四条垂直线分别是1·6   3·6   1   直径的边切线  ,直径1·6左边切线到直径1中心点切线距离是3·55 图下两箭头不是标注很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简单处想想、四条垂直线分别是1·6   3·6   1   直径的边切线  ,直径1·6左边切线到直径1中心点切线距 ...

谢谢各位的关注,四条垂直线分别是1·6   3·6   1   直径的边切点交接线这个没错,但那个3.55明显不在那那根线上,也不在R0.5圆弧中心点上,是更接近于,R1.6与R0.5交接线与R0.5中心线当中某个位置。但那个3.55肯定不是从R0.8起始点到R0.5圆弧的中心点的距离的长度,可以换个思维想,若是R0.5圆弧的中心点,以这个条件也难画出那线条来。嘿嘿,其上上面那位朋友基本说到了那个台阶的意思,只是我标达的与他表达的方式可能不同,实际车制时并没那个台阶。明天我作个示意图公布一下我所理解的。

关注这问题的朋友有些走入误区,因为没发全图,开始没理解是个什么形状,不少以为是"板",其实这与实物是什么形状关系不大,我只是问那个3.55点从左边那根垂直线到右边那里的位置。在那里?是什么点,就算是一块板材,是线切割割,雕刻机雕也是要画对图才能割出正确的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在正视图上标注的

还真是正视图上的

原图尺寸太多,会有干扰,所以没发,没曾想反让不少朋友更困惑了.。嘿嘿!其实这个问题只是一个纯制图方面标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清语焉不详...论坛知道老外习惯几率很小,经验特别丰富可以从实际加工推导图纸,其他关键 ...

轴承换到了没?不会是我让你头痛了吧?哇哈哈,,

那个点就是你说的:----------------这个3.55到是指左边竖线到 到R0.5某点 。

国外没实物给我们,只有PDF格式图纸,也没CAD格式图纸。

网友:
从制图角度,应该是R1.8圆弧象限点;锥度小头36.85,锥度及R1.8自由偏差,R0.5和R0.8属圆弧过度。控制R1.8圆弧象限点保证产品精度。

网友E:
尺寸线右端应该是指R1.8与R0.5的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尺寸线右端应该是指R1.8与R0.5的切点.

不是切点,明显有偏差的.
该图其实没错,不是标注时抓点没抓准造成的这种偏差,问题关键还是与我当时一样,没理解那点是什么个意思。

这种偏差最终与实际作图中的位置差0.09,即你理解的交点与实际位置量下来是差9丝。

因为3.55是+/—0.05丝,作图只能是取中间值,即3.55,而实际已差了9丝,加上机床本身的误差,若不作正确的作图,那结果基本上可以想象,-----不合格产品。

网友E:
关键是没给出15度直线的位置。直线的位置不同时切点的位置也不同。

网友E:
R0。8的中心半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R0。8的中心半径是多少?

R0.8就是半径0.8呀,这个没问题的,是一个垂直线与下面那根15度线倒个R0.8的圆弧就是了。

网友E:
我是问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没给出15度直线的位置。直线的位置不同时切点的位置也不同。

你这样也是画不出来的,就如你所讲,那个15度线的起点不明确.
左边垂直线与15度是的确有尺寸要求,我开始是从左边往右边画的,也一样,问题无法确定那个3.55是在我们所见中从左到右那个位置与图有何关系,即理解不了那个点。

随手按你的意思从右往左画,但因为不明确那二个圆的中心位置,画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问这里。。。

嘿嘿,你入误区了,知那个半径如我上作的图,没有用的。这个尺寸与3.55是何关系?正确作出这图就需要知这个3.55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的那个半径其实前面那张产品图上也有,可能小了点看不清,这个半径与那个点无关,半径你可以自己假设,问题是那个3.55位置的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还要一个尺寸,看我补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一个尺寸,看我补发的图。

一样可以假设如图:

楼主:
公布一下我所理解的这个3.55的含义
如下图:
这个点因该是R1.8圆弧延长线与底部水平线的一个交点。不能理解成11楼朋友所说与左端面平行间距3.55一个假想台阶上的切点,因为R1.8并不与假想中垂直间距离左端3.55那根线相切。也不能理解成限象点,限象点我所理解的是圆上面左右上下的四个点,在三维中圆周上任何一点都可以设为限象点,并确定与那点相对应的其它三个限象点。但这里限象点的意思与作与图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清语焉不详...论坛知道老外习惯几率很小,经验特别丰富可以从实际加工推导图纸,其他关键 ...

31楼公布我所理解的,欢迎拍砖。

网友E:
也许是你理解的R1。8与底线的交点,这点必须搞清楚。但在画法上应切点是一样。因有R0。8和R0。5与回转体中心距的约束,3。55须计算才能得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换到了没?不会是我让你头痛了吧?哇哈哈,,

那个点就是你说的:----------------这个3.55到是指左边 ...

你没让我头痛,但是你的问题让我头痛好吧。。。自己本身头痛,再把之前给的信息转为定量和变量,带入调整加工工序,尽量缩小变量,发现变量实在太多了,耗死n个文科生的理科脑细胞,更加头痛了。。。

不算了,提醒楼上某位同学一点,后来发的全身照的一部分,15度的左侧起始点是清楚的,夭哥太坑了。。。挤牙膏。。。吐槽夭哥

夭哥,能不能干脆点,果照一次性发全,看看,看看又不会怀孕。。。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从左向右做,先过直径36。85点做一条15度斜线,再做R1。8切于15度斜线交于3。55点,再做R0。5与R1。8和底边相切。
我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

网友F:
左端面和R1.8延长线与下面直线的交点
设计者的意思是左端面与R1.8的圆弧面之间的距离控制在那个公差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端面和R1.8延长线与下面直线的交点
设计者的意思是左端面与R1.8的圆弧面之间的距离控制在那个公差内

的确如此,从这局部看也只这个尺寸有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端面和R1.8延长线与下面直线的交点
设计者的意思是左端面与R1.8的圆弧面之间的距离控制在那个公差内

我现在也是如此理解,只是当时很久都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是你理解的R1。8与底线的交点,这点必须搞清楚。但在画法上应切点是一样。因有R0。8和R0。5与回转体中 ...

我不觉得有其它条件约束,直径不同对这个局部图形没有关系,看下图便知,直径不同可生成的交点连接线的直线距离是一样一样的。R0.8只是左边端面与斜度15度的直线的倒圆角,而R0.5也只是R1.8与底线的倒圆角。关健是R1.8的中心座标位置。

3.55也不需要计算。3.55可以理解成X方向相对座标,但是当时没理解Y方向的座标在那,更没发现,这个座标与R1.8与R0.5的关系,所以当时很时困惑。
现在明白了,通过作辅助图,还是很容易找到那个R1.8中心座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让我头痛,但是你的问题让我头痛好吧。。。自己本身头痛,再把之前给的信息转为定量和变量, ...

我真得不是故意的哦,我道歉。

那个尺寸真的与其它尺寸无关系的。一楼的第一图其实就是PDF原图中的截图,所有相关尺寸与条件上面也都有了。

只是当时我与你也差不多,想破了乳头(小脑瓜)也想不出来。别说没一眼发现的了其中问题所在,看了很多眼,就差没怀孕了。

http://play.baidu.com/?__m=mboxC ... _o=/song/2009800879||playBtn&fr=bdsearch||www.baidu.com#loaded送上一首英文歌: 道歉
我也没听过,单位电脑没音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觉得有其它条件约束,直径不同对这个局部图形没有关系,看下图便知,直径不同可生成的交点连接线的直 ...

我觉得两个图实质上是样的,只是前后端直径同时增减了交点距离当然不变.你将第一个图中的φ2改成2.5 φ6.01不变画一下看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两个图实质上是样的,只是前后端直径同时增减了交点距离当然不变.你将第一个图中的φ2改成2.5 φ6.0 ...

φ2改成2.5 φ6.01 ----------

这个当然会有变化,可这种变化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的呀,问题当初是:无法明确那个3.55尺寸线起什么作用,不了解3.55是R1.8与底水平线的切点。也就是说无法知道R1.8的中心座标位置,无法画出R1.8,更无法画出R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得不是故意的哦,我道歉。

那个尺寸真的与其它尺寸无关系的。一楼的第一图其实 ...

哦, 有答案了?!太好了,懒人,不用想了~哈哈哈

ps,夭哥,我自己翻砂球铁梦碎。本地以前很多铸造厂都垮了,目前一家不做,另外几家改成铸钢。。。对了,唯一收获,有人做铸铝,or,我在想我要不要买瓶惰性气体自己熔废铝。。。之前看个大理石铣床用铝锭做的鸡头减轻立柱静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有答案了?!太好了,懒人,不用想了~哈哈哈

ps,夭哥,我自己翻砂球铁梦碎。本地以前很多铸造厂 ...

呵呵,估计你自己练铝也要破灭,废铝练个铝锭什么的可能行,做铸铝成立柱。有难度哦。
别纠结做机,做机的目的是用机。

按你前面说得,我理解你想要的机子主要还是做木工,如是,那相对精度、强度什么的可以放宽。 等做得了木工,那天想玩铁了再搞一个强J就是了。

考虑到木工可能的尺寸一般比铁件要大些,我想用15~25厚的铁板做因该也有余了,那怕是做600行程的,我估计偶啃下铁问题也不是那么大吧,最多就是你第一次聊时说的,速度不考虑,进刀量小点?

网友:
轮廓线交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估计你自己练铝也要破灭,废铝练个铝锭什么的可能行,做铸铝成立柱。有难度哦。
别纠结做机,做机 ...

也感觉铝好熔但是危险,不能熔就买铸铝,生铝的鸡头主轴箱和立柱不知道性能上行不,可以贴聚四氟。还是只能用生铝鸡头,甚至大理石鸡头。。。铸铝价格没问,到时候问问,性能可以的话再算算体积重量和总价

研究来研究去,真心还是基本材质问题。

木工的话现在端正三观了,再说买了木工平刨床,哈哈哈,通用通常无能,就干铁,只干铁,慢点无所谓,有精度能啃铁的母家鸡
野鸡家化族谱方案:
朋友的工具铣(德国野鸡)+外协磨床(中国野鸡) 球铁饲料 配种->子代贴塑母家鸡钻铣镗磨->三代木工家鸡、三代其他家鸡

对了,德国工具铣和车床有不用排队就可以用的了,这是值得欣慰的。。。家里想做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感觉铝好熔但是危险,不能熔就买铸铝,生铝的鸡头主轴箱和立柱不知道性能上行不,可以贴聚四氟。还是只 ...

目标鸡鸡,费用不低

楼主:
要是早点问到你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鸡鸡,费用不低

今晚吃饭之前冥思苦想,本地翻砂一件不做,洪河6块一公斤只翻砂不做时效,拿着也是废柴,夹着第一块泡椒溜乌鱼片的时候,香味刺激突然灵光一现,废品站那么多的十几年报废床自然时效早够了,记得有个超大拖板,侧面有薄立柱那台,更好的是升降滑板有块半月形可以用来调整铣鸡头角度,请见示意图,帮我看看原来大概是什么鸡鸡,有时间再去锂电钻钻孔看是不是球铁的,这个2块一公斤还不用做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吃饭之前冥思苦想,本地翻砂一件不做,洪河6块一公斤只翻砂不做时效,拿着也是废柴,夹着第一块泡椒 ...

铣?若能用的话,2元是很不错的。

按你描术,要是铣那个立柱好象有点不给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铣?若能用的话,2元是很不错的。

按你描术,要是铣那个立柱好象有点不给力了.........

网上3、4k的就是一块长宽比很大的矩形带两个燕尾截面的条子,更容易前后晃动,这个厚一点,槽钢的C形带两个燕尾阳轨,看样子主要承受侧向力的,印象中最好的是小长宽比矩形铣出燕尾和正方柱、从上到下由粗到细开圆盲孔,最后顶端后侧立面做斜切,减重和结构都有了,类似西湖7045结构,不过问了问价格,西湖立柱1K5

目前主要问题还是重新切割后的应力问题

网友G:
这个图,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那个尺寸标注位置是 R1.8与 水平直线的 交点。 也就是圆角之前的交点。

话说这个图 画的真的很“搓”。且不说控制这个尺寸是为了啥,那么个旮旯小地方,弄了个放大视图,依然没有搞清楚,让人产生歧义,或者说不能很方便的进行识图,还得让人去揣摩。有些老外的水平那就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3、4k的就是一块长宽比很大的矩形带两个燕尾截面的条子,更容易前后晃动,这个厚一点,槽钢的C形带两 ...

如你所讲,放了若干年了的话,应力因该不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那个尺寸标注位置是 R1.8与 水平直线的 交点。 也就是圆角之前的交点。

话说 ...

这个图要是我画的话,若没有3.55必须的公差要求,我会注R0.5的座标,若是3.55是必须的,我起码也会在放大局部图中画出R1.8的一段延长线并用不同粗细的线条表示,并且底水平线也会用类似的延长线作交点。不过以我肤浅的CAD认识,我只能理解成那是他们习惯性的标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吃饭之前冥思苦想,本地翻砂一件不做,洪河6块一公斤只翻砂不做时效,拿着也是废柴,夹着第一块泡椒 ...

这机子可能是线切割

网友H:
引用 楼主:
31楼公布我所理解的,欢迎拍砖。

是这个意思,就是延长线的交点,遇到倒了圆角的地方,我经常会这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个意思,就是延长线的交点,遇到倒了圆角的地方,我经常会这样标

那个点实际作图中倒完圆角是没有的,需要另加入点方能最后才能被标注出来,看来我自学的ACD的的确确有些肤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子可能是线切割

问了下老板,是木工机械的,抱歉我画图偷懒方柱给你误导了,今天特意跑了趟拍照

我在想有什么回收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下老板,是木工机械的,抱歉我画图偷懒方柱给你误导了,今天特意跑了趟拍照

我在想有什么回收价值 ...

是木工机械就可以理解了,立柱单溥了些。按理说吃木头磨损应该不会很大,但是必竟长时间在外,锈损的具体情况就难说了。要改成啃铁的JJ,费用也不会少,估计部份件可以利用。但下来就是折腾你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木工机械就可以理解了,立柱单溥了些。按理说吃木头磨损应该不会很大,但是必竟长时间在外,锈损的具体 ...

锈蚀主要在外面,部分薄锈,里面是油泥

关键是吃刀深度和需要的立柱粗细心里没底,举个例子,吃刀>=1mm对我来说就够了,保证精度不乱跳的情况下,立柱大概需要多粗,这个没底儿

楼主:
这个你要是会三维制图可以试做图分析.如:solidworks,空口说够不够是没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个点实际作图中倒完圆角是没有的,需要另加入点方能最后才能被标注出来,看来我自学的ACD的的确确有些 ...

多用用就好了,这样的标注实际应用还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给你吧
比如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形状和脸盆差不多的五金件,要开拉伸模,端面就是带圆角,就按照那种方法标注尺寸,车工先按照这个尺寸留余量,用车床开粗下料,然后上CNC精加工
当然也可以全部用CNC,只是成本就高了,一般不会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用用就好了,这样的标注实际应用还是比较多的,举个例子给你吧
比如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形状和脸盆差不 ...

图中左边那个φ10.84,我也常如此标注(实际图中没有那红色线段,也是如此标注,我对此认识并没障碍),不过标注会需要在倒圆角前插入点,不然无法标注。这种标注是常用,从事机械的人也比效容易看懂这种标注的意思,但下面那个3.55(虽给我实图中没那根红色,不过在那加根红色还是可以理解的)却是我当时百思难解的。有些东西懂了自然感觉很易,常会发自肺腑说--------原来我当时是这么笨。

网友I:
这个没什么可疑惑的了,我一看是圆形的车床工件就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公差位置位于R0.5和R1.8的连接处,R0.5不过是一个连接过渡的倒角,R1.8和斜度,加前圆弧部分才是工件的使用部分,这个倒角实际上可有可无,绝没有把倒角计算在尺寸内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没什么可疑惑的了,我一看是圆形的车床工件就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了,公差位置位于R0.5和R1.8的连接处,R0 ...

我自学的CAD还真没遇那样标注法,你说那角可倒可不倒,也许实际中很多如此,不过我这只产品为为何要图出那些具体尺寸,而不是拿图交给做手就可以,其原因是要为车工标出具体座标以方便他们车制。顺便说一下,这只产品是第二次做样品了,第一次有若干尺寸没到位,分析具体主要原因竟然是:车工没考虑0.2车刀小圆角需补偿。

我这个尺寸可能是负负得正,当时到是在公差范围中,只是我不画出来,当时竟然没人敢做下去。或许那几个车工是“欺我”没做过车床吧!

网友I:
车工没考虑0.2车刀小圆角需补偿,现在做数控车的恐怕也一般都不给做补偿或者多数干脆不会补偿,有很多都是靠配合工件一点点试出来的,你这么小工件试也试不出来。我说倒角可倒是大概的意思,这虽然不是使用部分,但干涉还是不能有的,车刀不可能是绝对尖角,不能做到完全清根,倒角还是要有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工没考虑0.2车刀小圆角需补偿,现在做数控车的恐怕也一般都不给做补偿或者多数干脆不会补偿,有很多都是 ...

如果不是样品到国外对方检测没通过,并且有书面检测报告,嘿嘿,我也不愿意第二次画这图,并因此必须搞明白那3.55

有很多都是靠配合工件一点点试出来的,。。。。。。------------前面我说过,就这一个,并没有相关配套的零件。老外为何设备比我们要贵,还不是他们的一至性,零件的互换性好,而做到这些必须要求精度去保证。
对方如此要求,我们也只能按图施工。倒角是车件常规做法,有时也会注不要倒角的情况。

网友:
个人理解是R1.8和外圆周面的交点。因为R1.8是和斜线及R0.5相切,并不能完全确定R1.8和R0.5的圆心位置,因此处缺一定位尺寸,因此必须标注一个定位尺寸,此处标注该3.55尺寸定位。

网友:
看了下楼主发帖时间,不知道最后有没解决疑问。老外的图纸我有些接触,以前就是经常在不忙正事的时候就把老外pdf和DXF图纸画成cad图纸与3D给加工人员现场查数与编程,和楼主谈谈心得,不足之处也请指教。我一般不去揣测老外的作图习惯,不靠谱,更不用揣测用途,当然知道也不坏,他们有时也有基本错误。一般拿到他们的图纸后就照参数画出2D图纸,这样就能检查出是否漏标尺寸,尺寸工差有无矛盾等,如果能画出来图纸基本就不存在尺寸方面的问题。关于楼主的疑问,其实我和楼主看法一样,应该是圆弧与直线的延长交点,开始我还想到会不会是那个小r的圆心?至于如何去验证答案,要么是问作图者或者自己把它用2D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