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安装apm地面站,还要安装数传驱动吗?

楼主(2014-10-29):
连接时提示:no devices found,开始时数传灯亮着,过一会灯就灭了!

楼主:
系统是安卓4.2的啊!插上时也会自动dp的,点连接,就会出现no   found

楼主:
这会又成了一点连接就退出dp了

网友A:
谷歌服务谷歌框架谷歌账户什么的都要的,然后再去谷歌商店下载最新版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歌服务谷歌框架谷歌账户什么的都要的,然后再去谷歌商店下载最新版就应该可以了

哦,多谢,我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