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很厉害,求解?

楼主(2014-10-29):
(无正文)

楼主:
今早上的航拍视频,室外风力三级吧,昨天的风比今天还大,出来的视频效果更抖,使用的是华科尔G-2D云台,原配的减震球被我换成了其他型号的,最近飞行频率很高,但也没搞明白,怎么那么果冻的?

网友A:
华科尔的云台不果冻才怪呢

网友B:
先查鸡鸡,桨平衡,桨平面,再说云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鸡鸡,桨平衡,桨平面,再说云台的事

请问桨叶一般飞行多少时间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云台不果冻才怪呢

那么,请问一般的其他云台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桨叶一般飞行多少时间更换?

第一次调平衡后装机,只要不受伤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调平衡后装机,只要不受伤没必要换

说明下,本人使用的原装桨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拆下清洗,之后就混用了CX20的桨叶。新旧混用。

网友C:
感觉g-2d原配的减震球还好,不是特别硬的那种,楼主你换的减震球比原配的软还是硬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g-2d原配的减震球还好,不是特别硬的那种,楼主你换的减震球比原配的软还是硬请问?

更换的球比原先的硬~

网友C:
我刚买的g-2d,还没试,原先用减单减震( ARRIS 黑色减震球,特硬)果冻明显,后来换了白色比较软的球(比g2d原配软)果冻全无,你可以试试,还有机架,桨平衡,都要看看

网友:
越软越能消除果冻

网友:
是飞控的感度問題嗎?

网友:
振动频率、高空风力都有可能影响,有时候顶风有,顺风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上的航拍视频,室外风力三级吧,昨天的风比今天还大,出来的视频效果更抖,使用的是华科尔G-2D云台,原 ...

把音频输出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的g-2d,还没试,原先用减单减震( ARRIS 黑色减震球,特硬)果冻明显,后来换了白色比较软的球(比g2d原 ...

机架上电机下方的固定螺丝因为打滑就一直没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