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lite四轴摇晃的很厉害

楼主(2014-10-29):
我的哪吒lite四轴摇晃的很厉害(飞越650机架)升空悬停时2-4号
电机
位置摇晃的很厉害,换了电机做了油门行程,换了电调,也调了感度都一样,不知是那的事,请帮忙指教,搞不清那的事了》

网友A:
悬停的时候摇晃,还是什么时间摇晃?请详细点说

楼主:
在悬停时和升降当中都是2-4号电机的位置摇晃的很厉害,和抬轿子一样。

网友B:
楼主你好!尝试把左右电机电调调换一下

网友C:
飛越機架!電機固定架是否有鎖至水平?(很重要)
感度目前是多少?
配置如何?

网友D(2015-08-12):
别沉掉了,我的也是2,4号电机晃,换了四个电机,电调也校过了,悬停不晃,有风或者升降的时候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