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内阻问题?请大家提供数据

楼主(2014-10-29):
电池LiPO到底内阻值多少以内为正常呢?在网上查了好多数据!没个准确说法~
随便找个电池用PL8充电器测得内阻值如下!
1cell 4.72欧母
2cell 4.21欧母
3cell 3.82欧母

在此顺便做个调查!希望大家能给个数据供参考用途!谢谢!!
充电器厂牌:
电池厂牌:
电池cell:
容量:
使用次数:(如不清楚大约即可)
内阻值:
1cell      欧母
2cell      欧母
3cell      欧母
4cell      欧母
5cell      欧母
6cell      欧母

网友:
内阻和容量有关系,容量越大,内阻越低 。

网友:
还和放电C数有关系,C数越大,内阻越小。

网友:
还和温度有关系,温度越高,内阻越小

网友A:
这和价格有关系,价格越高,内阻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价格有关系,价格越高,内阻越小

不一定

网友:
内阻还和电池新旧有关,同一块电池越新内阻越小,用久了放久了内阻变大。

网友:
和重量有关,同电压,同容量,同c数,越重内阻越低

网友:
请注意,单位是毫欧,能达到欧姆级早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