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在现在这个季节在昆明用多轴航拍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10-29):
请问各位在现在这个季节在昆明用多轴
航拍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昆明这几天阴沉沉的,单反应该没问题

楼主:
昆明的海拔不和风力会对多轴有太大影响把

网友B:
这段时间天气不稳定,阴晴不好说。1月初左右是天气最好阳光最好空气最好的时候。立春前后风就特别大了,固定翼都没法飞。但是海拔问题不可忽视,加大动力是必须的。

楼主:
800轴距这钟多轴在昆明这个海拔飞行时间会下降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