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离合器好像根本甩不开

楼主(2014-10-29):
这个离合器甩块还是铁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甩开、、、、、、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你离合器罩里面没有摩擦片吗?

网友:
车用的那种呢?有弹簧和摩擦片的

网友:
转数不够吧

网友:
表示高深

网友:
我卡丁车也鼠铁与铁。不过是弹簧拉的。不是你这种结构

网友B:
大号发动机, 不是全铁的恐怕吃不住劲儿. 没挂上是转速不够.

网友:
就这么设计的,转速到了就甩开了

网友:
没有来令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离合器罩里面没有摩擦片吗?

没有啊、船下水几次、速度都跑 起来、感觉离合打滑、而且离合毂非常烫手、只有在加油门的瞬间有点速度、然后就慢悠悠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船下水几次、速度都跑 起来、感觉离合打滑、而且离合毂非常烫手、只有在加油门的瞬间有点速度、 ...

正常的里面都应该粘一圈摩擦片,你没有肯定要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号发动机, 不是全铁的恐怕吃不住劲儿. 没挂上是转速不够.

摩托车的离合甩片都是和刹车片差不多的、不是铁的、割草机的就是刹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里面都应该粘一圈摩擦片,你没有肯定要打滑。

谢谢、

楼主:
什么是、来令片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和楼主一样的离合,这种离合设计是很有问题,容易打滑而且高速拉不上去,油门在拉一半和拉满的速度是一样,基本没变化,不像BAJA车用的那种弹簧离合既轻、效率也高,这种太笨重,还会把热量带给发动机

网友:
也就是磨擦片。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离合,里面帖了一层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不是金属直接接触的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离合器,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后来,我把甩块最薄的地方用砂轮机开出一道槽,结果就能合上了,只是槽开得大了,发动机在怠速的时候都勉强合而不离,输出轴不能完全静止不动,之后使用就从来没有打滑,这个改进关键是根据你发动机的怠速高低开槽的大小,要很准确的,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离合,又贵,又不好用,唯一的优点是有点小巧

网友D:
从你的图片来看,甩块跟离合杯打滑很严重,动能基本都转换为热能了

网友: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类似割草机结构的那种离合卖,还更便宜,不过,软轴接头必须是方头,那种应该好用很多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这种离合器,离合杯没有其他材料,就是金属。冷的时候还能跑起来,一热了就打滑严重。已经拆了,换直接固定锁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模友对该离合器有修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这种离合器,离合杯没有其他材料,就是金属。冷的时候还能跑起来,一热了就打滑严重。已经拆了, ...

这两种应该可以用、看来又要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图片来看,甩块跟离合杯打滑很严重,动能基本都转换为热能了

热得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和楼主一样的离合,这种离合设计是很有问题,容易打滑而且高速拉不上去,油门在拉一半和拉满的速 ...

我也这种情况一半油门和全由门速度没区别到是声音还是有区别

网友:
改下面哪种吧,好用不打滑也不贵。

网友:
学习,长知识中

网友:
是离合器打滑,你离合器罩内要贴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