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个H4 680折叠机架,求配置~!

楼主(2014-10-29):
如题,想入个H4机架,但对于配置问题一直没想明白。4S电池下,什么电机多少KV驱什么桨效率最好?如果用6S电池的话,电机的型号,KV,桨,又应该怎么搭配呢?
还有针对这个机架,用4S电和6S电,到底各有哪些优缺点?
以上还请玩H4机架的朋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680的间距用14寸的桨叶吧,所以电机480kv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14最多了,15就吹着机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最多了,15就吹着机身了

我的H4就用的DJI1552 朗宇V3508 KV380  是扫到一点机身  调好后一样稳

网友C:
同求。。。4S动力,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H4就用的DJI1552 朗宇V3508 KV380  是扫到一点机身  调好后一样稳

不是稳不稳的问题,是会增加震动,apm的wiki上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稳不稳的问题,是会增加震动,apm的wiki上写的

好吧  我个人感觉上15寸挺好

网友:
坛子里这种架子的配置很多,自己找一下看看就知道怎么配了。

网友D:
我的的是3508 700kv apc1238 4s电 优点是稳 抗风 不足是续航稍短   4s5200 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的是3508 700kv apc1238 4s电 优点是稳 抗风 不足是续航稍短   4s5200 15分钟

15分钟,是带云台和狗的时间么?

网友:
我的4114 410KV 飞越1555折叠桨 6S 4200MAH(20分钟)6S 10000MAH(33分钟),都是空载时间,目前飞着挺稳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h机架太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的是3508 700kv apc1238 4s电 优点是稳 抗风 不足是续航稍短   4s5200 15分钟

朋友的这个配置有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的这个配置有多重?

2.3k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4S动力,配置

朗宇V 3508 700KV   APC1245 JR
乐天 40A
建议    单C扣的  的机架
4S  10000电池     全套  保持在  2800g上下   轻松2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架很帅,比H4帅……。不过好象这样的机架很贵

我也觉得H4不好看,而且不够坚固,所以专门设计了这套美观坚固的机架,起飞重量4公斤随随便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