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kv1400配8*6桨行不?

楼主(2014-10-29):
1米翼展自制kt板微风,为啥本地模友一看就说我的桨配的不对,说应该配8*4的。各位看看应该配哪种桨合适?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应该说没大问题,

网友:
XXD 2212 1400KV,之前我一直都是用9045的桨飞都没问题,3s1500mah,40A好赢天行者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2212KV1400标准配置就是8060

楼主:
谢谢各位!那我就不换了,我的也是40a天行者,3s2200

网友:
8060飞得快,动力太足,耗电快,电机下来也热。换8045省电很多,力量和速度也更适合微风这种慢速机。

网友:
2212  kv1400  3s电 标准配置就是8060

网友:
肯定行拉

网友:
XXD的还是算了吧,3S配7寸马刀桨飞七八百克没问题。8寸桨我试过满油几十秒就烫手,这种练习机就用7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