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启动慢

楼主(2014-10-29):
请问
我的电调,油门推上去后,要2-3秒才能正常运转,总要正反转震动几次。停的也很突然,几乎是咣当就停下了。我的电调没牌。
想问有没有好点的电调,随着慢慢推油门几乎没有迟延并且很稳定的启动
电机
的电调?
还是我的电机有问题?我的两种外转子电机都这样。

网友A:
楼主的电调是不是因为虚焊插头导致缺项了????要想线性好的话就要校准油门行程····建议楼主换成好盈的吧·····

网友B:
果断换掉,这样还敢用。

网友C:
换一个品牌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