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轴mwc 的PID如何调

楼主(2014-10-29):
关于四轴的调PID的视频以及文字教程很多,三轴的就很少,我几乎没搜索到。四轴就是把对脚绑起来,然后开始调PID,那我想问一下,三轴Y3,应该怎么绑,
该怎么调PID呢?

网友A:
更好绑的,头尾绑。尾电机拔掉。调roll就等于pi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好绑的,头尾绑。尾电机拔掉。调roll就等于pich.

头尾绑的意思是?把有舵机的那根轴绑住?调roll等于调PITCH是啥意思?就是roll和pitch的数值都改成一样的?能留个QQ交流一下吗

网友B:
从没绑过,也调不明白,都是手持试,最好有数传,省点事儿,全调0,然后先加P,到震,再加D,到震,加点P值,至于I值,我也不知,在APM自动调参里一律自动设成了和P值一样,所以我看也无所谓!最后我都是再大概试一下,如果飞行器晃就PID都加点,如果抽就都减点,就这样,MWC,基本没调过,玩过几天就改AIOP板了,就是海盗,就像上面那么调,飞得还行,三轴从高空下落基本都不晃,后来总觉得还是APM正统,就改玩APM了,APM和海盗调法没啥差别,后来APM出自动调参了,飞着也行,但好像再没调的像三轴玩海盗时那么好过,也许是现在机架本身就是异形设计,受力的对称性不好,下落时有些晃,还有时会转,另外说明,现在在玩的是四轴,不是三轴,三轴调PID时,我也有个问题,不是方法,而是和四轴一样调整后,有时三轴会左右小幅自转晃来晃去,这个应该是PID可以调的,没想到要调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尾绑的意思是?把有舵机的那根轴绑住?调roll等于调PITCH是啥意思?就是roll和pitch的数值都改成一样的 ...

这样绑!

按说默认也可以飞,机架要坚固点,
尾桨去掉,可以自动翻回不震荡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绑!

按说默认也可以飞,机架要坚固点,

非常感谢!有图果然好明白多了!调的时候roll和pitch也是一起调吗?数值是调成同样变化的?还有个问题,您用过mwc飞三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绑过,也调不明白,都是手持试,最好有数传,省点事儿,全调0,然后先加P,到震,再加D,到震,加点P值 ...

自转应该是要调YAW的PID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有图果然好明白多了!调的时候roll和pitch也是一起调吗?数值是调成同样变化的?还有个问题, ...

不好意思,只有客厅飞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只有客厅飞的图片.

看着好稳啊,你这是MWC的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