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请教ASW 15和ASW 28两款电滑。

楼主(2014-10-29):
小弟新手一个,现在在飞1.4m冲浪者,感觉还可以,只是滑翔性能不是很好。想飞更大的滑翔机,听说ASW15是滑翔机中的经典,可是翼展只有2M,机舱空间也很小,听说只能用7.4V的电池啊。另外ASW 28分 1.7M和蓝宇2.6M的,不知道哪个好。个人当然是喜欢大的 再说价格也贵不了多少而且带襟翼。小弟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主要先看你的场地,上面两款都是山坡机.你要是真有山坡飞,无动力绝对更爽,舱内空间小点无所谓,电池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先看你的场地,上面两款都是山坡机.你要是真有山坡飞,无动力绝对更爽,舱内空间小点无所谓,电池也是.

额。。这样啊。。我这都是平原诶。那请教你一下我想飞大翼展滑翔性能好的飞机选哪个?

网友A:
平原飞山坡机不合算,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看热气流机?我没听说过有好的泡沫的热气流机.轻木的现成套裁有时光鸟孔雀鱼淘宝能搜索到,孔雀鱼玩的人还是挺多的。还有一款是人家大学的比赛机型,1.9m和2.6m左右不过好像机翼不是对插不好带。还有雷虎的木头机翼复材机身,玩的人不多所以没的参考。要不就上复材的,都是成品机,稍加安装就好,不过价钱有点贵了。

网友B:
这2款我都飞过,新手建议asw15,平原就加电机、折叠桨、1500ma和2200ma的电池都可以啊,谁说只能7.4v的电池。我飞无动力的一般都用1500ma的电池,遇到风大的时候就装2200ma的电池飞的一样很爽噢,先玩这个吧,等完好了再飞28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原飞山坡机不合算,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看热气流机?我没听说过有好的泡沫的热气流机.轻木的现成套裁有 ...

新手总觉得轻木的炸了好难修复。。复材的那是土豪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款我都飞过,新手建议asw15,平原就加电机、折叠桨、1500ma和2200ma的电池都可以啊,谁说只能7.4v的 ...

多谢建议。

网友:
asw15,一代神机,泡沫机中的佼佼者,基本配置是:2212kv1000-1250电机,20a电调,3s500-850mah电池,原配折叠桨,4-6个9克舵机(改襟翼多两个)。
此机飞热气流和山坡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其实我一直不太懂什么的热气流。。。

热气流就是地面经太阳照射产生的上升气流。适合飞热气流的滑翔机翼载荷较小、速度较慢,飞行中控制其在空中无动力盘旋寻找到热气流时,飞机不但不再下沉反而会越盘旋越高,从而获得较长的无动力留空时间。热气流滑翔机的乐趣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气流就是地面经太阳照射产生的上升气流。适合飞热气流的滑翔机翼载荷较小、速度较慢,飞行中控制其在 ...

多谢这位仁兄指教,不过在下还真不知道去何处找热气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仁兄指教,不过在下还真不知道去何处找热气流。

不用找它,它会来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找它,它会来找你。

这样啊。可是热气流机除了轻木的就是复合材料的。EPO的热气流机貌似没有什么啊。ASW15算的上么。

网友:
ASW15  有把螺丝刀就可以现场拆装  很方便   机身刚性在泡沫机中也属一流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可是热气流机除了轻木的就是复合材料的。EPO的热气流机貌似没有什么啊。ASW15算的上么。

新手不清楚,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E:
蓝宇2.6米,滑翔性能贼好,但是操纵性能稍差。另外做工非常好,塑料机身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宇2.6米,滑翔性能贼好,但是操纵性能稍差。另外做工非常好,塑料机身很漂亮

我迷茫了   到底ASW15还是ASW28。。。

网友:
先飞加动力的ASW15。装备要尽轻,11.1V 1300至1500mah锂电足够了。
用低耗电慢速爬升后,收油滑翔。好好享受吧!

陈伯

网友:
一般2m机全电装不超过1.2kg以上,是很容易盘上去的。可以利用动力带上50~60米高度,用心感觉就会发现飞机在无动力飞行时有晃一下或是爬升的微小变化时,就表示你经过热气流了,这时用绕圈圈的方式飞机自然会盘旋而上,初次的热气流体验令人觉得神奇而感动,建议有热气流经验的达人在旁指导会更容易获得乐趣。

网友:
如果能自己动手的话我这有些热气流的图纸,都是经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迷茫了   到底ASW15还是ASW28。。。

我觉得1.8米信天翁飞起来最舒服,又比ASW15便宜,买信天翁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1.8米信天翁飞起来最舒服,又比ASW15便宜,买信天翁得了

是哈   信天翁还带襟翼 可以设置蝴蝶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   信天翁还带襟翼 可以设置蝴蝶刹车。

ASW28也有襟翼,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哈   信天翁还带襟翼 可以设置蝴蝶刹车。

可以看我的asw15心得贴,哈哈,刚才我自己看了一遍,很怀念啊。推荐ASW15,不过切记转弯的时候要转大弯,以免失速。

入手ASW15一周经历及心得,想买ASW15的请来看看,说不定对你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916&extra=

网友(2014-12-08):
好贴,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F:
ASW 28 就是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ASW 28 就是好看....

呃   你是说ASW28除了外观其他地方都不如ASW 15?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   你是说ASW28除了外观其他地方都不如ASW 15?

前兩天試機了.
水平很穩,  速度很慢, 就算高空插下來也是很慢...不過滑翔時有破風聲.
如DG1000 一類機一樣, 轉彎不且過於傾斜, 除非速度很高, 要不很易螺旋往下.  新手最好多用尾舵加反向副翼修正來轉彎會安全點.

不知不是南宇的問題, TW742 及TW759 都同一問題, 就是對比其他別的品牌同機型來說, 浮力很差. 2.6M 的機本應很強浮力, 但這機下沉很快, 比TW742 還要快.
至於反應性能算是很想睡覺那一類了.  如果用2200 3S 電池要放最後位置CG 才對. 不過這機最好還是用 2212 920~1050KV 的電機跟10X6 摺疊槳.  1500 3S 電池最好.

反之我那台 沖浪者X8  2.4M 巨型大床板, 裝上4S 10000MAH 電池還是很浮.....
電機也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兩天試機了.
水平很穩,  速度很慢, 就算高空插下來也是很慢...不過滑翔時有破風聲.
如DG1000 一類機 ...

感谢提醒!写得很好!很适合新手

网友:
CRAW BRAKE = 蝴蝶殺車.
在ASW28 上我也設置了不同FLAP MIXING.
最有用的是副翼連動, 反應快很多
不過也搞笑的是,   我每次殺車時, 明明機翼本來是往上彎的, 都會變成往下彎.
因副翼向上了空氣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