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一个困扰我一个多月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我的四轴是个二手的550,买的是个二手的,当初的配置是玉兔二代飞控,中特威30A电调,新西达2212电机,futaba 6EX遥控,买来的时候急着想飞,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由于夜色有点黑,操作不到位一下飞到树上掉下来了,属于首飞就炸,炸了三个电机三个桨,其他没什么问题,检查了一下之后发现电机是好的,只是电机轴歪了,我就买了电机轴把电机轴给换了,等我换好的时候就出现有一个电机不转的情况,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对挑一下就好了,准备第二次试飞,结果问题出现了,飞机才刚离地就晃了,晃的特别厉害,幸亏没有飞起来,接着又去调试,好了之后又来试飞,结果还是那样晃,但是这次就直接炸了,由于晃的比较厉害我没注意他是从哪个方向开始晃的,那次之后我以为是飞控的原因,我就把飞控换成了哪吒飞控,结果还是那样,后面我又把电机和电调全部换掉了,结果还是那样,今天我连遥控都换了,结果还是那样,但是今天我特意看了一下他是怎么晃的,我先是试机的时候我用手按住飞机推油门,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后面两个桨的力气要大一些,如果我放手肯定是从后往前翻,后面我就放手慢慢推油门,我观察起落架,我看到是后面先起来,前面没动静,所有的东西都换完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装机的时候电调的行程我是校准了的,所有的焊接点我就怕出现虚焊还特意换了个烙铁重新焊了一遍,有朋友说是感度的问题,但是感度的问题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晃动啊,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买的配件都够装个新机了,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这种感觉谁能理解啊

网友A:
那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B:
  • 电机安装水平了吗?是不是炸一下,把机臂炸得有点点歪了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我的情况与你类似,280穿越机7,8米高撞墙自由落体砸在水泥地上,2个电机肉眼可见的损坏,直接扔了换新的。另外2个连桨都没断,上电转了下没发现异常就没换。结果修好后试飞悬停左右抖,航线时风一大也左右抖,感度各种调没用(NAZA-lite),后来把另外一边2个电机也换了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D:
电机摔变形了吧,不平衡了

网友E:
这个估计就是你的飞控问题了,你换零度飞控吧,,炸鸡 查看数据就知道因为什么炸鸡了

网友F:
你的电池放在一边 平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我的情况与你类似,280穿越机7,8米高撞墙自由落体砸在水泥地上,2个电机肉眼可见的损坏, ...

楼主不是说把电机电调都换了吗,..

网友G:
首先佩服楼主..你这哪是一套飞机..完全是两套飞机的配置了嘛.....

网友H:
看到这个标题,我以为是失眠、偏头痛之类的

网友B:
都换了只有机架没换,那肯定是机架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只有机架没换,那肯定是机架的问题了。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的配置是什么

550机架,哪吒lite飞控不带GPS,好盈40A电调,新西达2212电机,1045桨,D10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机安装水平了吗?是不是炸一下,把机臂炸得有点点歪了

  • 那些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我的情况与你类似,280穿越机7,8米高撞墙自由落体砸在水泥地上,2个电机肉眼可见的损坏, ...

    我现在是该换的都换了,不该换的也换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摔变形了吧,不平衡了

    电机已经换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估计就是你的飞控问题了,你换零度飞控吧,,炸鸡 查看数据就知道因为什么炸鸡了

    我之前是玉兔二代飞控,我以为是飞控的原因就换了哪吒lite飞控,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池放在一边 平衡吗?

    平衡啊,之前用玉兔二代没炸鸡之前都是随便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佩服楼主..你这哪是一套飞机..完全是两套飞机的配置了嘛.....

    大哥,说多了都是眼泪啊,我容易嘛,换了这么多东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个标题,我以为是失眠、偏头痛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只有机架没换,那肯定是机架的问题了。

明天换450的架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玉兔二代飞控,我以为是飞控的原因就换了哪吒lite飞控,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你换飞控,玉兔炸鸡你能肯定不知道啥问题
换飞控,tite继续炸鸡,那你还是换零度吧,炸鸡让你明白是什么原因炸鸡的,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多了都是眼泪啊,我容易嘛,换了这么多东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个光看帖子真心不好判断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换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不会把飞控摔傻了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