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FPV续航测试

楼主(2014-10-29):
请用超清模式观看

整机全重1127克,在V2216+1150碳纤桨及3S 2200MAH电池下,只能飞个4分钟,除了升级电机电调机架外,看来别无他法了。

网友:
电池是问题

楼主:
看来得整个5.8G的自动跟踪天线才行,不然一没对准就雪花啤酒……。

网友:
上4000的电池

网友A:
这种碳桨不好使的

网友B:
果冻是因为没用稳压还是震动

网友C:
有可能电池的问题,我的4轴用的是朗宇A2212 KV980 1038垃圾桨,3S 2200ma的花牌能飞8分多钟,下来3.68V。飞暴力点也有7分钟哦

网友:
换电机电调说不定时间更短,上3s电5000mah,续航提升明显

网友:
这机架比较重

网友D:
我晕,同样1150g,我V2216KV800电机 1147夜光桨 3S2200电池,能飞10分钟……而且是略暴力的10分钟持续各种航线各种螺旋各种刷锅,BB响3.6V报警。

网友:
这个配置想飞的时间长了你要 减轻重量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池的问题,我的4轴用的是朗宇A2212 KV980 1038垃圾桨,3S 2200ma的花牌能飞8分多钟,下来3.68V。飞 ...

朋友你的机子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冻是因为没用稳压还是震动

是振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同样1150g,我V2216KV800电机 1147夜光桨 3S2200电池,能飞10分钟……而且是略暴力的10分钟持续 ...

朋友,能否看看你的整机的图片或是电池

网友E:
这碳架不行,你换1147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看看你的整机的图片或是电池

哦,忘了说了,整机是1160G,图传,摄像头和LED也都是共用的动力电

网友C:
对了,你用BB响了没,设的是3.6还是3.5报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看看你的整机的图片或是电池

我的机架是阿福,用的也是大僵450机臂,空机重量比F450略重,电池是花牌3S2200 25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碳架不行,你换1147吧

1147 尼龙APC桨和1147碳纤桨我都有,但用着太纠心了,下降或有风时那个乱抖乱晃,感觉机都会被抖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用BB响了没,设的是3.6还是3.5报警的

没用BB响,看着图传玩,之前有测试过,图传里的电到10.5伏时,飞控就闪红。平常我只飞到10.7-10.9伏我就降落。

网友:
还是建议用BB响吧,设置为3.6会有惊喜哦

网友F: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G:
配置如此之高,效率如此之低让人发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大师的 3S 5000电池重量多少?

求购买链接~~

网友:
你这状况正常应该有8分钟左右

网友:
不应该    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碳桨不好使的

下午试了用回尼龙APC的1147,果然能飞到8分钟,电压到10.8V,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置如此之高,效率如此之低让人发指.....

确定是碳纤桨1150和电机的效率问题,换成尼龙APC1147桨后,电压到10.8V,能飞8分钟,但换上碳纤1147后,反而没这效率,而且碳纤1147容易晃,不解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碳纤桨1150和电机的效率问题,换成尼龙APC1147桨后,电压到10.8V,能飞8分钟,但换上碳纤1147后, ...

感觉这桨型是高速桨。用上4s或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