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官方软件里 遥控的回中参数不是0 正常么

楼主(2014-10-29):
这是phantom2 软件里的参数 怎么调E通道都是2
在RC 软件里的参数则只有第三个回中是0 其他三个维持在20左右 均有向左或向右打不到1000 回中不是0的显示
请问这样正常么?这样会不会导致不能定点悬停 因为一直是不回中的状态 向一边在轻微的打方向

网友A:
貌似100左右都ok的,不要计较,更不会有影响,实在不放心,重新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100左右都ok的,不要计较,更不会有影响,实在不放心,重新校准一次。。

怎么调校也不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校也不是0··········

校准完要重启飞机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校也不是0··········

处女座比较纠结啊,其实真的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女座比较纠结啊,其实真的没有影响!

主要我gps模式下 两侧杆均回中状态 精灵向一侧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完要重启飞机的哦

重启过了,phantom软件一直是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我gps模式下 两侧杆均回中状态 精灵向一侧飘···········

如果炸过?最好返厂,或自行检查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炸过?最好返厂,或自行检查GPS模块。。。

返厂等不起啊~~~~~~~~~

网友:
控电位器偏移,小范围都正常,

网友C:
只要軟件指標變綠色都屬正常正負差內!
您說精靈會向一側飄!(是指停懸、還是前進後退呢?)
做過指南針校準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軟件指標變綠色都屬正常正負差內!
您說精靈會向一側飄!(是指停懸、還是前進後退呢?)
做過指南針校準 ...

悬停的时候,
并不是每次飞都做指南针校准(就是那个左三圈右三圈那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