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读6H和6M GPS芯片飞行日志记录 !

楼主(2014-10-29):
   一个H4 680 载机平台,只是GPS 不同,都是APM 2.6 雷家,GPS含外置罗盘,安装位置相同 !

   6H 飞行日志图

   6M 飞行日志图

楼主:
占楼,随后上飞行表现!

6H 按航点飞行,飞行视频如下:GPS 表现基本正常

6M 飞同样航点,晃动,位置准确度,降落偏差很大,今天两次测试出现,不能完成航线,飞到第一个航点后,自动返回降落了,而且,无法再次解锁,必须断电重新插拔才能解锁 !

严重求解读 !

网友:
图片貌似挂了

楼主:
没挂,多刷新一次即可!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楚了..不过说实话..6m和6h在信号好的情况下区别不会太大..再干扰大信号不好的时候会有区别...
你这个这么多错误..虽然看不清..我怀疑你的GPS应该一直有干扰源存在

网友:
怎么那么多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楚了..不过说实话..6m和6h在信号好的情况下区别不会太大..再干扰大信号不好的时候会有区别...
...

错误信息问题,干扰问题正在排查中,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失控频繁啊

网友:
觉得是失控了

网友B:
楼主,我看到了走火车的高价,上面的电线会是干扰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到了走火车的高价,上面的电线会是干扰源吗

这个地点是深圳北站旁边,比较开阔,都是草地,灰常理想! 非凡433 也是在这里测试,据说电磁环境复杂,但无具体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信息问题,干扰问题正在排查中,非常感谢提醒!

我之前这么强烈的干扰是因为蜂鸣器电调还有接收机天线集中在一起

网友C:
话说,有必要关控返航吗?那么紧张...

hdop 调高点,都tm一样用,不值那那个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有必要关控返航吗?那么紧张...

hdop 调高点,都tm一样用,不值那那个差价~~~

你的6m有点差,我的一般都在2.5以内。

试试调调波特率吧,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有必要关控返航吗?那么紧张...

hdop 调高点,都tm一样用,不值那那个差价~~~

昨晚,经大家提醒改了GPS位置,想尽力避免干扰,今早试飞,提控回家了 !! 哭 !!!

起飞,改自动航点,还是飞到第一点自动返回来降落了,但位置与起飞点偏差很小,以为没事,再次起飞,大概25米后,不受控制了,完全往相反方向飘走,风1-2级

本来设定好的关控返航不起作用,最后消失在视野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经大家提醒改了GPS位置,想尽力避免干扰,今早试飞,提控回家了 !! 哭 !!!

起飞,改自动航 ...

忘了装bb?

又一个省了8米损失800米的.....

我看你那个还不止800米.....

也没数传?

都经历过,忘了它,重新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经大家提醒改了GPS位置,想尽力避免干扰,今早试飞,提控回家了 !! 哭 !!!

起飞,改自动航 ...

话说你没设置GPS丢星的时候改为定高模式吧...还有..不受控制的时候切回自稳只要遥控器没失控肯定可以飞回来啊..
你飞GPS模式突然往一个方向飞肯定是GPS丢星了...你还切RTL肯定回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没设置GPS丢星的时候改为定高模式吧...还有..不受控制的时候切回自稳只要遥控器没失控肯定可以飞回 ...

原来如此,纯新手,受教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纯新手,受教了 !

其实你可以知道它飞走的方向..顺着哪个方向找呗...  你在屋子里..GPS没有锁定的时候看MP的地图..会看到飞机在海中间..其实GPS失控的时候飞机应该就是朝着那里飞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没设置GPS丢星的时候改为定高模式吧...还有..不受控制的时候切回自稳只要遥控器没失控肯定可以飞回 ...

求教怎么设置GPS丢星时改为定高模式?万一失控返航时丢星就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知道它飞走的方向..顺着哪个方向找呗...  你在屋子里..GPS没有锁定的时候看MP的地图..会看到飞 ...

找了20分钟,开车兜了几圈,太分神了,再弄出其他事就麻烦了,算球了 !重新再来

网友:
你的日志,好像是遥控信号不好!看看是不是!(如遥控电量、遥控天线接触等)

网友:
APM,唉……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调试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累死个人……最终的目的,一种是为了鼓捣,一种是为了飞,我是后者,大家都思考下到底是为了什么?哈哈

网友:
7n和6H呢 哪个好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D:
1、那么多的错误提示,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认真的研究一下。根据HDOP的数值,最多应该有2次报错,但是你的太多了。究竟是电源电压,遥控失控还是数传中断。这个都不搞清楚,属于带病上天,出事也是难免的。
2、多去WIKI看看,特别是红色字体的提醒,一定要多看看。人家说的很明确了,在飞行其他模式前,必须要熟练掌握自稳模式。任何紧急情况,都要***的切回自稳模式。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stabilize-mode/
3、飞之前把飞控相关设置一定要调好。特别是故障保护,很多是相互呼应的。比如失控后是返航、继续执行任务还是降落。如果选择返航和继续执行任务,这时碰巧GPS故障了,飞机如何动作就要看你的GPS故障保护设置了。有降落和定高两个选项。另外还有电压保护和地面站保护有没有设置好,不要管默认是什么,每个都要仔细看看的。比如地面站故障保护是返航,你的数传如果收到干扰就会自动启动返航功能,而且不会在数传重新连接后自动切回原先的模式。在论坛里看到好几次有魔友反应数传距离问题,有的才几十米就断了,这个也可能是诱发故障的原因。试想飞控已经因为数传启动了返航模式,你再手动切换肯定是没反应的。只有立刻切换自稳才是唯一的方法。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battery-gps-and-gcs-failsafes/
4、你的6H换成6M后有没有进行罗盘校准?或者确认6H里面的罗盘和6M里面的罗盘是不是同样的方向和角度?5883的芯片有的是在正面,有的是在反面的。即使是位置朝向一样,也不能排除有没有细微的误差。要知道,稍微歪一点,可能就是十几度的。
5、到WIKI网站,把所有的中文页面都认真的看三遍。有人觉得开源系统麻烦,没有商业飞控省事,拿来就能飞。要知道,多轴是飞机,任何飞行器都是复杂的高科技产品,也都是血滴子和炸DAN。既然要让它上天,就要为自己的金钱付出和别人的财产生命负责。如果花几天时间认真学习和了解自己的飞机都嫌麻烦,最好直接退魔。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6、我是个纯粹的理工科屌丝男,从事了十几年的技术工作,说话比较直,不好听。我一向认为只说好听话,不会真正帮助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那么多的错误提示,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认真的研究一下。根据HDOP的数值,最多应该有2次报错,但是你的 ...

哈哈 !没事,喜欢听实话,无所谓好不好听 ! 平时忙,新手,三天前才弄懂怎么看日志,看的也是半迷糊 !

多谢指点 !
罗盘有重新校准,但这个GPS带罗盘的便宜货,没有标注方向性,方向也是校准的时候自己估算的,不敢保证没有偏差。

网友:
在炸鸡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