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装个挂狗的6轴,不知道怎么配?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0-29):
想自己装个挂狗的6轴,不知道怎么配?求大神指教。

目前想挂狗,将来最好可以扩展挂微单。

网友:
飞控用零度,安全,炸鸡也让你明白为什么炸鸡!

网友:
个人觉得,挂狗还不如用4轴。如果用6轴不推荐用680的,挂狗显得大材小用,但是挂微单,又感觉航时太短。

网友:
我的是飞客650  也可以挂微单  是套机 也很好看的款式

网友:
我现在也挂的是狗  准备上DYS两轴云台 挂NEX5

网友:
全新的 腾飞 690 折叠6轴机架出     780买的没用过  更没飞过   摆着看了几天拉倒了   出掉

网友A:
折腾一下,你就会要升级,不如直接亚拓四轴,设备动力都是现成的,又能狗,又能单。

网友:
环形六轴,2212KV900×6枚,1045桨。NAZA-LITE+GPS

裸飞机傻飞自重826克,+200mW图传+穷人OSD+

立摄像头全配置=880克。

略减重过的二轴无刷云台+山狗=270克。

航拍任务重量880+270+360克(3S5200电池)

=1510克。
大约航线20分钟,悬停25分钟。
大约:力效9.5-10.3/W;能效2.26WH/千克×分钟。

验证最大可正常飞行重量2300克。尚有2300-1510=790克有效载荷余量(不知可否应付挂微单的重量),可以用来挂第二块电池并联,略延长飞行时间。(力效和能效会降低)

航拍练习视频:

对自制环形机架有兴趣的可以加Q交流76723686

楼主:
还有这种机架啊?感觉有点奇怪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一下,你就会要升级,不如直接亚拓四轴,设备动力都是现成的,又能狗,又能单。

感觉6轴比较稳当一点。拿出去看起来也比较上档次。

楼主:
蜻蜓1号的云台怎么样?有人说飞宇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