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咨询

楼主(2014-10-29):
新手上了套航拍设备,但是安装之后问题来了,控是5.4G的华科尔D10,图传也是5.4的,干扰,一给油,接受屏就干扰的不行,怎么解决球大神帮忙出套方案

网友A:
换2.4G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4G的图传

只能换图传?

网友B:
D10是2.4G的吧,你有没有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是2.4G的吧,你有没有搞错

嗯嗯,弄错了,但是干扰怎么办啊

网友B:
图传远离点其它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远离点其它设备

嗯嗯,试试看

网友C:
最起码图传和遥控不能同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图传和遥控不能同频啊…

网友C:
否则显示效果差事小,干扰炸机就事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否则显示效果差事小,干扰炸机就事大了…

是啊,问下,如果加433可以解决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问下,如果加433可以解决么

直接433应该可以,但是如果是2.4转433应该还是存在干扰,你是2.4的控为什么不上5.8图传呢?

网友D:
5.4G?笔误吧?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433应该可以,但是如果是2.4转433应该还是存在干扰,你是2.4的控为什么不上5.8图传呢?

图传刚才看了一下,是5.8的,控用的是华科尔D10两个为什么会影响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5.4G?笔误吧?5.8。

嗯嗯

网友:
接收机里的太近了吧,远点看看

网友:
你描述的不太清晰,猜测不是干扰接收屏,而是图传,有可能你图传和动力共用一电,先分电使用看看,然后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及电机、电调拉开一段距离再试试。

楼主:
嗯,咨询了卖家,也让我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