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装不上 GPRO的软件 求大师帮忙 !!!!

楼主(2014-10-29):
这是我的电脑的配置  大师帮忙解决一下  为什么装不上呀

网友A:
你的是win7是64位的,GPRO是32位的。不兼容啊。用32的,如XP,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win7是64位的,GPRO是32位的。不兼容啊。用32的,如XP,就可以解决。

就没有别的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
晕,这软件做的也太蹩脚了吧,现在都是64位系统了!

网友:
也用64位WIN7,GPRO在路上,过两天试试

网友B:
64位win7装好在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位win7装好在用的飘过。

能分享一下怎么装的吗    我的 就一直这样 没什么反应

网友:
我试过了,只有32位系统可以运行。

网友C:
应该是您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怎么装的吗   我的 就一直这样 没什么反应

我就是正常安装,没碰到问题,一次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您的驱动没装好!

没有驱动呀    我在官网吧这个主程序下载下来   然后双击  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怎么装的吗   我的 就一直这样 没什么反应

这个软件应该是要跟GPRO链接以后才能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应该是要跟GPRO链接以后才能操作的

你的意思是  连上GPRO 就能装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连上GPRO 就能装了吗

是安装好后连接了GPRO才能使用的 这是我的配置,安装的很好,一路按提示安装,记得好像只能装在C盘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安装好后连接了GPRO才能使用的

关键是  现在都装不上

网友D:
win 7 64bit ,win 8.1 pro 64bit 亲测,都好用

网友:
我的也是8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 7 64bit ,win 8.1 pro 64bit 亲测,都好用

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郁闷

把杀毒软卸载或暂时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杀毒软卸载或暂时关掉试试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记得要把防火墙关掉才能安装

网友:
这个是升级GPRO固件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连上GPRO 就能装了吗

装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连上GPRO 就能装了吗

插gpro要插到底,使劲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gpro要插到底,使劲点

老兄能详细点说一下   驱动在哪里下呀  不知道呀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兄能详细点说一下   驱动在哪里下呀  不知道呀 谢谢

驱动在gpro安装文件夹里面,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在gpro安装文件夹里面,driver

GPRO的安装文件在哪里呀

网友:
请问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提示什么错误,然后安装就终止了。
如果是的话,楼主请切换到管理员账户安装,因为要用户账户没有权限修改在windows下建目录
GPRO软件需要在windows下建立安装文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RO的安装文件在哪里呀

c—Program files—align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帮忙,可我是个电脑白痴,如果方便加我QQ远程帮我一下吧,我QQ1024997798感谢了

网友:
在用了,WIN764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