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机型改电机上置电池内置

楼主(2014-10-29):
朋友有个se处于废弃状态,于是手痒拿来小改一下~舵机打算按照tg480结构挂侧边。螺丝上紧后感觉强度不错。

网友A:
这个不是S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SPOrt

啊?那是啥?sport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

嗷,请教一下se和sport有啥区别,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这个是450SE

网友A:
你这个也不全是,怎么说呢?

网友B:
sport是下置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ort是下置电机的

本来就是下置的,改成上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不全是,怎么说呢?

不管这个是啥,就问一下se和sport的区别

网友C:
副翼;螺距舵机放哪里啊。

网友D:
这个结构都被你改出问题了, 负载这么高的主轴,左边只有一片细细的碳板支撑。然后那个孔位又用掉2mm。。。
这里必须要有加强筋。不然绝对出问题。

网友:
电机哪里感觉好脆弱

网友:
手艺活,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螺距舵机放哪里啊。

看帖不仔细,差评!打算仿tg480结构,放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都被你改出问题了, 负载这么高的主轴,左边只有一片细细的碳板支撑。然后那个孔位又用掉2mm。。。 ...

离改完早着呢,朋友的数控机床还没到,等他买到手了要去蹭一点铝件(加强板、舵机座之类的)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离改完早着呢,朋友的数控机床还没到,等他买到手了要去蹭一点铝件(加强板、舵机座之类的)

发帖时想过,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用铝件做个镂空的三角架支住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帖时想过,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用铝件做个镂空的三角架支住就万事大吉了。。。

对的对的,不过电机比上侧板要宽一点,所以三角加强件的斜边还要突出来,而且左侧底边必须开两个螺丝孔不然受力点还是那个最细的碳板。然后为了和下侧板能上螺丝,螺丝孔那里还要突出一节铝柱……感觉这个加强件有点难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不过电机比上侧板要宽一点,所以三角加强件的斜边还要突出来,而且左侧底边必须开两个螺丝孔不 ...

加强件顺便把蓝色那节铝柱也代替掉就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请教一下se和sport有啥区别,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机身基本没差别(至少我看不出来),头尾不同。

楼主:
好主意,还打算做一个一体的电机电调座,索性把那些螺丝孔全连起来

网友E:
很早以前的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以前的想法了~

这样不是整个上侧板都换掉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主意,还打算做一个一体的电机电调座,索性把那些螺丝孔全连起来

这个综合性的铝件要比两块上侧板费事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整个上侧板都换掉了么。。。。。。

不改上侧板,电池怎么放~

网友F:
炸鸡力马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改上侧板,电池怎么放~

直接放在机身里,魔术贴绑上~反正就是闲得蛋疼瞎折腾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鸡力马散架

不管什么机,炸鸡了该换的都得换,换来换去还是那些易损件。而且我属于折腾党,不搞暴力飞行,基本不炸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放在机身里,魔术贴绑上~反正就是闲得蛋疼瞎折腾玩儿……

从前面放不进去吧?

网友:
不错,我的侧板是玻纤灰色的

网友G:
而且电机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前面放不进去吧?

嘻嘻,考虑到这点了所以电调座是左右各一个螺丝锁紧的,用手可以在一定角度内上下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电机在下面

电机本来就在下面,闲得蛋疼改到上面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嘻嘻,考虑到这点了所以电调座是左右各一个螺丝锁紧的,用手可以在一定角度内上下转动。

明白

楼主:
不过还要等好久才能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