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开机故障,有视频。

楼主(2014-10-29):
有没有兄弟碰到这种情况,听说是cpu坏了

网友A:
手机没法看。是不是内存卡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法看。是不是内存卡满了?

突然就不行了,不会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B:
弄一个废耳机插到模拟口,有没有声音输出?

个人以为是存储器出问题了,因为CPU坏掉的话整机没有运行,屏幕不会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废耳机插到模拟口,有没有声音输出?

个人以为是存储器出问题了,因为CPU坏掉的话整机没有运行, ...

开机隐约能听见蜂鸣器的滴一声

楼主:
联系了青岛JR,明天寄过去修理。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屏幕开机变黑
寄到青岛公司维修即可
应该不是CPU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屏幕开机变黑
寄到青岛公司维修即可
应该不是CPU问题

多谢回复,费用几何?

网友:
先检查液晶排线/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是液晶排线问题

楼主:
如果排线坏的话,开机后应该可以听到调节微调开关的声音啊,而且玩模拟器(XTR)提示要开机。

网友:
  遇到的类似问题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yNTUyODY0==.html

楼主:
送修了吗?我的准备今天寄去青岛JR

网友:
换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先检查排线

网友(2015-06-08):
请问你那个问题解决没了  我 的也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机隐约能听见蜂鸣器的滴一声

我的跟你的一样 他说CPU坏了 换主板 630 太几把贵了

楼主(2015-07-11):
引用 网友D:
我的跟你的一样 他说CPU坏了 换主板 630 太几把贵了

换了cpu,500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