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国产450l,这个是质量还是怎么了,太郁闷了 ,大家进来分晰一下

楼主(2014-10-29):
今天装好以后陀螺仪也调好了,然后就只上了尾桨,然后推油门,50%的时候突然猛的响了一声……然后尾巴就惨了!没有打到任何东西,只是空转,我也没有打方向舵!真奇怪,我感觉是8字件质量有问题,直接断了

楼主:
哦,那条围巾怎么上去了,那个可以忽略啊,,,真的大家看下吧!!!已经反映给厂家了!!!!!!
损失了前后齿伞.尾轴...双推!!!其他的有待检查

网友A:
我看是尾拉杆调得太短或者k8调尾舵行程没调好,导致螃蟹抓撞上双推了,才把8字臂什么的都给弄坏了……应该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看了图,螃蟹爪头部有撞击痕迹,双推的轮子一处有很明显被压的印子,应该就是螃蟹抓撞到双推臂固定旋转部位的瞬间压出的印子,瞬间双推停转,而尾桨继续转直接把8字臂也弄断,尾轴也弄弯……

网友A:
应该在给马达通电之前先用手转动旋翼头,同时各舵动一动,确保转动无任何阻碍之后再转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尾拉杆调得太短或者k8调尾舵行程没调好,导致螃蟹抓撞上双推了,才把8字臂什么的都给弄坏了……应该 ...

怎么会啊,尾推在中立点啊,怎么会打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给马达通电之前先用手转动旋翼头,同时各舵动一动,确保转动无任何阻碍之后再转马达的……

我转过的,我底转数的时候没有问题,我提高了转数后突然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啊,尾推在中立点啊,怎么会打到啊。

就算不动方向舵,推油门时尾推也会动的,是陀螺的补偿,不信你看看双推臂根部固定处下方有没有被螃蟹抓撞或者磨损的痕迹……

网友B:
LS高手呀,这分析真透彻,估计是LZ装好后都没查看转动的情况下就直接通电开转了,而且首次通电试转也不能上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转过的,我底转数的时候没有问题,我提高了转数后突然一下就这样了

转动(要先手动转)时还要动一动各个舵,要确保各舵全行程内无阻碍,你这个是尾舵被拉到底(就算没动方向舵,升油门是尾舵也会拉一下的,是陀螺的补偿)时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高手呀,这分析真透彻,估计是LZ装好后都没查看转动的情况下就直接通电开转了,而且首次通电试转也不能上桨 ...

将军过奖了,只是自己也用冰人双推,首次装上时发现螃蟹爪和双推臂有相撞的可能,所以自己装机调整时尾舵被拉行程里留了点余量,又恰巧今天看到这个帖看到了图片,就说了一下…… 献丑了……

网友C:
买他家的东西 就要有勇气面对以后发生的未知事件

网友:
太吓人了

网友:
这顶多算是设计有漏洞,但算不上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看着就好山寨的样子哎

网友:
哪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不动方向舵,推油门时尾推也会动的,是陀螺的补偿,不信你看看双推臂根部固定处下方有没有被螃蟹抓撞 ...

我认为是8字件断裂照成的,我底数转动的时候没有问题,我大桨也没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他家的东西 就要有勇气面对以后发生的未知事件

那就说明质量真的有问题的

网友:
  准备只用这波箱体! 传动轴和尾轴、以及双件、蟹爪、变距杆、尾桨夹及中联都用自选件!

网友:
这样,就是尾波有干涉啊!不行吧?!

网友:
明显是质量问题,还好没在天上断。。。那下来损失就不小了。。。。怕怕

网友D:
看上去是FL哦。。。。。

网友E:
换个8字就好了,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8字件断裂照成的,我底数转动的时候没有问题,我大桨也没有上

接受现实吧…… 大桨没装空转时,8字臂又没什么负荷,怎么可能断裂……

网友:
就是这里撞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中校讲的情况 装机检查时发现蟹抓与双推处有总碰。我用锉刀修掉蟹瓜的一个脚才正常的

网友:
尾巴干涉,不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是FL哦。。。。。

是的

楼主:
中校说的有道理,不过尾推在中立点的时候不应该产生碰撞哦,起码要产生了螺距后才会装上啊!我当时上了尾桨的,如果产生了桨距,尾部应该向一个方向转动啊!当时转速那么快的,就算是在一瞬间产生了撞击,以那么快的速度起码尾部都会摆一下吧!当时飞机放下去时是哪个方向,坏了后一点没动!还是那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8字件断裂照成的,我底数转动的时候没有问题,我大桨也没有上

没上大浆不要高速转哦,不过楼主毛线活不错的
如果检查后没什么其他损失,换个8字又是好汉一条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校说的有道理,不过尾推在中立点的时候不应该产生碰撞哦,起码要产生了螺距后才会装上啊!我当时上了尾 ...

哦… 撞击之前尾巴一点没摆过就不一定是我说的情况了…… 这么一说还真不敢断定……

楼主:
不管怎么样的!谢谢你们的分析了,我已经跟厂家沟通好了,不管什么原因,厂家的已经叫我发过去给我维修了,而且还说有不对的地方肯定改正的!!所以犯错不可怕的,但是犯错不改的才可怕的!
祝;所有模友飞开心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每次装机后,大小桨都拆了,电机发动走合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坚持良好习惯不会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