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VA205四轴振动对飞控影响多大?

楼主(2014-10-29):
飞控是单V1,机架还没有加装飞控减振板,机桨是6030正反桨。首次测试,飞机飞起1秒后大约1米左右高度往右边飘,之后炸了。详细感度还没有怎么调,只是大约是70-80左右的感度。怀疑有几个原因,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不一致?;各桨与飞控距离太近以致振动太大影响飞控?

网友A:
静等大神回复了

网友B:
很大 一定要加橡胶垫 或者减震

网友C:
减震是不得已的措施,其实认真排震才是王道

网友:
电调别放在飞控下面

网友D:
做下油门行程,我之前也是类似情况

网友E:
我之前也用的NAZA是V1 75-80的感度 飞得也不稳 掉高 姿态模式反应迟钝 很难调 姿态模式根本没法玩穿越
现在换了CC3D 手感太好了 反应灵敏 很稳 穿越神器 建议楼主更换 也不贵 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