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X8机架电机选择!

楼主(2014-10-29):
近日,朋友新装GOPRO机型的终极利器----X8(600轴距)

朋友的配置:朗宇3508 KV380     APC1238桨  6S10000电池   总重4.2KG。差不多可以在空15分钟!

看到此机,也忍不住让帮忙定做了此机架,试问:用过大疆E600电机的模友,不知和朗宇3508电机相比如何?
E600的效率或平衡性与朗宇3508如何?大疆配套的1242快拆桨用在此机架上可否?望新老朋友一起讨论,指教!
改天奉上装机图!谢谢

网友A:
E600电机有正反牙,X8模式基本都是CW方向的桨,不适合使用自紧桨

网友:
我用3506 kv650 4s电 12寸桨

网友B:
其实还不如弄个精灵2挂一下,方便。
挂微单则另一说,架子很扎实,就是云台要下移,不然容易拍到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不如弄个精灵2挂一下,方便。
挂微单则另一说,架子很扎实,就是云台要下移,不然容易拍到桨叶。。
...

一。安全稳定是我选择和追求的首要目标;
二。必须是要真三轴狗台,带收放脚架,Z轴能360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E600电机有正反牙,X8模式基本都是CW方向的桨,不适合使用自紧桨

谢谢,不知朗宇的桨夹有正反丝之分吗?

网友C:
X8挂狗浪费了 我朋友的四轴 飞越650机架 朗宇3508 kv700电机 带狗3和云台 航拍14分钟 和楼主这个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挂狗浪费了 我朋友的四轴 飞越650机架 朗宇3508 kv700电机 带狗3和云台 航拍14分钟 和楼主这个没什么区别 ...

但X8的稳定性安全性是普通四轴不能比的,抗风性稳定性是最大优势!少一组动力的情况下安全不是问题----亲身体验!
再加上收放脚架和真三轴狗台,是我追求此机的理由!

网友D:
还是我的省钱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我的省钱有不错

看过此机,也不错!只不过装上6S电,三轴云台及收放脚架后恐怕动力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朗宇的桨夹有正反丝之分吗?

没有,但是这个级别的桨已经有3孔桨了,就和1555桨那样的压片固定方式一样,朗宇可以用那样的固定方式,无所谓正反牙了

网友:
装三轴足够把,收放脚架也不重,不过6S上不了啦,而且6S电池,电机好贵啊,这个相对便宜好多

网友E:
这个机架哪里定做啊 多少钱

网友:
上1447桨试试时间更长

网友:
这个云台伸出量肯定不够~~

网友:
可以上更大的桨吧,续航会长一些

网友:
中心板好大,貌似很结实,多大的管子?如果有22mm以上,建议加长机臂至750左右,上1555桨,用JF4010380KVX8个(这电机我在用很不错),绝对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朗宇的桨夹有正反丝之分吗?

没有啊,飓风的22系列没有其他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此机,也不错!只不过装上6S电,三轴云台及收放脚架后恐怕动力不够了!

你应该用15寸的浆呢

网友F:
敢问楼主 机架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敢问楼主 机架哪买的?

396435204,朋友的QQ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哪里定做啊 多少钱

搜X8机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