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一个四轴 玩玩航拍!!资金紧凑活用吧

楼主(2014-10-29):
H4折叠机架全新加强版 680轴距,折叠四轴 碳纤机架, H4机架全新改版,解决所有用户在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次的优化也将此机架呈现出来接近完美的状态!
对于机架的优化和改进,
1、机身做了调整,加宽和加强机身受力点,使机身的刚性更强,解决了用户反映抗扭矩不足的问题
2、将C卡改成的了双C卡,双重保护使机臂更加牢固没有虚伪,也可以大载重的飞行,同时也解决了机臂虚伪产生大的震动从而影响云台的拍摄效果!
3、机臂转动螺丝改用了12.9级高强度通臂螺丝加304不锈钢防滑螺母,在增加机臂牢固性的同时也彻底解决了螺丝松动和飞行时掉螺丝的现象,螺丝部分也增加了塑料垫片防止螺丝磨损碳板,从而增加机架的使用寿命!
4、改进脚架的固定螺丝,采用手拧螺丝,真正的达到10秒***拆卸!
5、新增简易式GPS支架,
6、加强机身铝柱和电池板铝柱,机身铝柱有原来的四个增加成六个,电池板的铝柱也有四个增加成6个,可以挂载容量大的电池,电池板支持前后移动,从而可以调节机身重心。
7、挂载杆改为直通式,可以使用长款的和短款两种挂载杆。
  • 产品说明:
  • 此机架采用1.5mm厚100%进口碳纤布编织碳纤板与16mm 3K纯碳管全CNC加工,机架强度经过众多魔友试验和测试得到了很高的口碑,折叠方式可以不用借助工具进行5秒钟***的折叠和展开,机架具有很高的便携性,采用对折方式,将机架缩小成原来的1/3大小,轻松的塞进一个背包,非常适合经常外出游玩航拍的用户。
    • 产品规格:
    • 名称:H4折叠机架
    • 材料:1.5mm进口3K全碳板(保证全碳)、高精度CNC铝合金、新款进口材料折叠件等
    • 轴距:680标准X轴距
    • 展开状态:480MM*480MM
    • 折叠状态:236MM*363MM
    • 最大上桨:15寸桨
    • 内部空间高度:21mm
    • 支持电池容量:6S 10000毫安
    • 电机座:支持大部分盘式电机,采用通用式电机座
    • 支持安装飞控:大疆系列飞控、SX系列飞控、零度X4飞控等(主控安装尺寸最大为43cm*75cm)
    • 空机重量:530g(含脚架)450g(不含脚架)

朗宇SunnySky XS是一个X系列的衍生版,专为多旋翼设计,扁平设计,多槽极外转子无刷电机,扭矩大,效率高,最为重要的是走X系列的性价比路线,高效稳定,价格实惠。
采用了长线引出,方便用户根据需求布线。
电机的底座为多组安装孔位(孔位见图),兼容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机架安装,且保留了外观与传统电机一致性,对线圈起到保护作用,且美观整洁大方。
安装螺旋桨的方式采用了桨座安装与免桨夹的碳桨安装,桨座的端面滚花,使用更稳定,采用碳桨的,配了桨盖,更好的保护螺旋桨,防止压伤变形,且锁紧接触面大,飞行更稳定。
对于大负载的X4112S,X4116S,采用了大口径轴承,中低速运转更稳定,瞬间高速时径向支撑好。
全系都经过动平衡测试,保证电机运转时的稳定,噪音低。
电机的测试工作非常详细,静态测试时匹配多种螺旋桨在各种油门下的输出表现,都经过详细记录,并在最大油门时都连续10-15分钟长时间测试,全负载温度在10分钟60-70摄氏的,抽测了几款电机,连续运转24小时,动力依不衰减,温度亦没有继续上升。
电机的动态测试,通过多位专业航拍摄影工作者使用,都得到一致好评,效率不是最高的产品,但是一致性和稳定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定位明确,售价亲民。
朗宇XS系列多轴无刷电机,高效、稳定、实惠,专业之选,业余首选!

型号:X4108S
KV:600KV
尺寸:46*25.5mm(不含轴高度)
重量:113g
硅胶线长度:60cm
桨夹输出轴直径:6mm

好盈乐天XRotor-40A-亚太版

1  产品特色

1.1 多旋翼专用程序,油门响应速度极快,超越各类开源软件;
1.2 专门针对盘式电机优化的固件,具有非常出色的电机兼容性;
1.3 高度智能化,自适应能力强,仅保留进角设定项 (高进角/中进角),使用极为简单;
1.4 油门信号线为双绞线,有效降低信号在铜线内传输所产生的串扰,令飞行更加稳定;
1.5 最高可支持刷新率高达621Hz 的油门信号,兼容各种飞控 (注:超过 500Hz 的油门信号皆为非标准油门信号);
1.6 使用MOSFET专用驱动芯片,性能和稳定性远超用分立元件搭建的驱动电路;
1.7 超低内阻MOSFET,耐流能力强大。

2  X-Rotor 系列无刷电调产品规格
型号
持续
输出电流
瞬时电流
(10秒)
BEC电池节数参数选项重量体积典型应*
XRotor-10A-亚太版10A15A2-3S进角
(高/中)
6.5g36.5 x 16.4 x 4.1轴距
250mm
四旋翼
XRotor-20A-亚太版20A30A3-4S进角
(高/中)
14g52.4 x 21.5 x 7轴距
330-450mm
四旋翼
XRotor-40A-亚太版40A60A2-6S进角
(高/中)
26g68 x 25 x 8.7轴距
550-650mm
四旋翼
XRotor-50A-亚太版50A70A2-6S进角
(高/中)LED航行灯
(开/关)

LED灯色
(红/绿)

电机转向
(顺时针/逆时针)
46g48 x 30 x 15.5轴距
650mm
以上四旋翼
* 上表中“典型应用”一栏列出的轴距数据仅适用于四轴飞行器;当电调应用于六轴、八轴等更多旋翼的飞行器时,所适用的轴距相应增大。

零度智控 ZERO 新一代S4-V2多旋翼飞控系统

A.出色的外观材质
    采用全金属外壳打造,精细的切割工艺给您带来全新质感体验。
B.更轻更小巧的控制模块
    体积小巧,重量轻,使安装更加简便并大大减轻了机身重量,性能更加卓越。
C.GPS导航
    包含GPS模块,精准定位悬停和自动返航。
D.PC调参软件,兼容性更强
    PC端调参软件兼容YS-X4上下行协议,可完美扩展WIFI模块,掌上调参,监测飞行参数。
E.超强配置
(1)完美支持4轴、6轴;
(2)内置IMU,全新一体化设计;
(3)精确的定高、定点;
(4)支持PPM和常规接收机模式;
(5)支持USB升级;
(6)增加低电压自动降落;
(7)失控保护方式3种可选:原地降落,自动悬停,返航降落(GPS定位);
(8)加速度计深度滤波,提高抗震性;
(9)修正频率由250HZ提升到400HZ,提高了控制稳定度。
产品参数:
(1)基本特性:
         支持多旋翼飞行器类型:+4,x4 型旋翼 +6,x6型旋翼
         支持的电子调速器:400Hz普通PWM电调
         推荐遥控器:PCM 或 2.4GHz,至少6通道并且支持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
        工作电压:3S-6S
        支持的接收机:普通接收机
        功率:小于1W
        工作环境温度:-5°C 到 +60°C
(2)飞行特性:
        悬停精度(GPS模式) :垂直方向: ±1m   水平方向: ±2m
        最大平飞速度:10.2M/S
        最大倾斜角度:35°
        最大升降速度:±5m/s
(3)地面站软件
         软件语言:英语、简体中文
         系统要求:windows xp sp3 / win7 ,android4.0系统
(4)硬件规格:
         重量:主控:32克    GPS:37克        WIFI: 39克
         尺寸:主控:70.5mm x 41mm x 25mm
         LED:17mm x 17mm x 5.5mm
         Wifi: 65mm x 40mm x 14.4mm
(5)内置功能
         三模式自驾系统:支持固件升级
         强化失控保护:PC调参
        GPS: 55mm (直径) x 11mm
        半自动起飞 & 返航降落:内置IMU
        低电压LED报警

估计下周周末能试飞!!!期待飞机回来!!!回头上试飞的录像  谢谢!!

网友A:
我也手一贱装了个6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手一贱装了个6轴

ni你不是不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