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40A电调与花牌2221 1880KV电机搭配设置请教

楼主(2014-10-29):
如题,刚新买了个电机(花牌2221 1880KV 6S.电调是好盈铂金40A),请教下电调应设置多少的进角和频率。还有这个搭配的其他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进角和频率默认就可以了,我几台450机和和改的450L都用这个,没啥问题
哦,我改了启动模式为超温柔和,BEC电压为6V

网友:
没记错是18  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和频率默认就可以了,我几台450机和和改的450L都用这个,没啥问题
哦,我改了启动模式为超温柔和,BEC ...

谢谢   !!

网友:
  15 18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