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换了个X500的机架 电调不好安装了,晕!!

楼主(2014-10-29):
请教大家看看能不能给点建议,电调不好放了!!
本来为了美观 想把电调放机架中心板里的 但是实在是不好放啊!!
放外面电机下面嘛 又要重新走线,唉!!!
没折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放在机腹下嘛

楼主:
上面的位置就是中心板夹层中间, 唉,想了老半天 就是不好放! 乐天40A 个头大了点  晕!!!

网友:
40A和铂金30A不是一样大么。。。

楼主:
差不多吧!

网友:
果断电机下面。

网友:
额,我也是拼命想把电调塞机腹里,最后我发现行不通,根本原因是小轴距,中心板太小了,最好还是放电机底下,如果觉得丑,买像XA650那种电机座,可以放电机座下的,漂亮很多

楼主:
实在没办法,我想只能破坏乐天电调了, 吧把香蕉插头拿掉 用线直接引出,那样放得下就摆成十字型 放了!!

网友:
电机下面

楼主:
没考虑要放电机下,万一炸机 电调 不安全,还是想放到机身夹层中!!

网友:
有规律的排整齐了就能放下去的,乱放肯定放不了

网友:
和你一样的机架,我的两个叠在一起放在中心板的两头,刚好能放下,飞了100个起落左右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中心板确实小了那么一点点,再大一点就好装了。

网友A:
就是这个位置 只是把电调横过来,两个叠在一起,位置很恰,我用的是30a铂金,不知道尺寸是不是一样,你试试

网友:
最好放在电机下边吧,650也只是这样放最好了!呵呵!

网友:
电机下面最合适,真要炸鸡了,装哪都一样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自己打孔多弄一个夹层不就可以妥妥的把电调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位置只是把电调横过来,两个叠在一起,位置很恰,我用的是30a铂金,不知道尺寸是不是一样,你 ...

电调大了点,横竖都放不下,再加上折叠有活动空间。算了还是把电调香蕉头去掉,改引出线减小体积,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还是放在电机下稳当点!1.有利于散热。2.还是为了热,因为电调工作时就会产生热量(场效应管)上面的焊锡就会有热缩冷胀的物理变化,一次两次可能问题不大,但飞过上百次可能就有隐患!造成电调上的场效应管就会脱焊,造

网友:
我觉得还是放在电机下稳当点!1.有利于散热。2.还是为了散热,因为电调工作时就会产生热量(场效应管)上面的焊锡就会有热缩冷胀的物理变化,一次两次可能问题不大,但飞过上百次可能就有隐患!造成电调上的场效应管会脱焊,造成断电,电机停转炸机。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唉,也想过要放电机下面,但是线要加长!
放机身下面考虑到整机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