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用浆求救

楼主(2014-10-29):
请教论坛各位朋友,27CC汽油虾艇用什么型号浆合适

网友:
美国的WM3型号

楼主:
前辈,这个桨应该不容易找到,有它的直径,叶片数,螺距,和大概形状吗?

网友:
MW-3  72mm  Variable 6.1" /6.8" .  .250”
72直径,6.1一6.8”英寸螺距,1/4”英制轴径.
2叶桨,大圆角,已改螺距的 !
我也擁有一只.

楼主:
72的直径,虎王能否带的动,这个发动机扭矩比小松小。试过OCTURA的2170两叶的,X470三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2的直径,虎王能否带的动,这个发动机扭矩比小松小。试过OCTURA的2170两叶的,X470三叶的

蝦艇桨使用是很考究的 ! 尾後浮屐单或双都有很大影响 !!
你连艇图都不上ㄧ张,什研究...

网友:
刚量过WM-3桨祇有69mm直径!
你也知道老虎机沒扭力,那么用桨是難找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2的直径,虎王能否带的动,这个发动机扭矩比小松小。试过OCTURA的2170两叶的,X470三叶的

试试OCTURA的2260,但你的艇是啥樣嘀?

网友:
试过OCTURA的2170两叶,X470三叶,跑得怎樣又不說,別人怎樣跟你談呢!

楼主:
谢谢前辈解答。韩国rcmk那个,用X470带不动,7016勉强能跑。

网友:
上些图你參考

双浮屐

双浮屐

单浮屐

单浮屐

#1667槳

#1667槳

楼主:
RCMK的没有浮层,要不要加一个。是不是H一类的都要用这个大圆角的浆。

楼主:
2170感觉是发动机扭矩不够,转不动。7016能跑,但是速度不快,而且容易插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RCMK的没有浮层,要不要加一个。是不是H一类的都要用这个大圆角的浆。

这很難说準 ! 都是看船型/重心分佈來调整的 !!
可考慮加一个上去测试,应会使用桨和航行更稳定...
但圆角桨易於起滑和極速有压头作用,你多试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解答。韩国rcmk那个,用X470带不动,7016勉强能跑。

是這大家伙嗎?

网友:
你的资料收集不错啊
这船ㄧ定可以加单尾屐的.

楼主:
就是这个,有必要加单尾吗?现在一收油头就插水了。

网友:
加单尾屐不要太宽,约15mm平面左右就好,但机器可能要往後移动一点.(等如重心後移ㄧ点)
这种改良可使发动机转速和转弯更稳定.
起滑和加減速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有必要加单尾吗?现在一收油头就插水了。

先來了解一下,你覺得一廠家出產品,會留個缺口讓你去補嗎?別低估自己也別高估別人!有確認你用的機器是否比原設計的要重(你買的是原廠正品嗎?全新?因如果是轉接品,那些過高的人高估自己,胡亂改動過,就難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來了解一下,你覺得一廠家出產品,會留個缺口讓你去補嗎?別低估自己也別高估別人!有確認你用的機器是 ...

我看過圖裡的艇跑的視頻,雖然不很快,算成品的料,可沒有你描述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來了解一下,你覺得一廠家出產品,會留個缺口讓你去補嗎?別低估自己也別高估別人!有確認你用的機器是 ...

是原装RCMK正品的,安装位置,油箱位置,也是按照厂家给的那个说明装的。底和虾脚都没有改过。30CC以下发动机重量也应该不会相差太大。我想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在桨上。桨会不会升力太大,要停的时候头插水,

楼主:
现在发动机已经是比原装说明后移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RCMK正品的,安装位置,油箱位置,也是按照厂家给的那个说明装的。底和虾脚都没有改过。30CC以下发 ...

在跑時頭插水那是問題,而在要停的时候头插水,不祇你的艇有呀(這動作跟槳沒多大關係,停船時,後頭的浪往前推,尾部就會備推高,停越急越明顯。)!有大問題嗎?或是你受不了這動作嗎(別忘了你的艇是前寬後窄小的,機器又不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RCMK正品的,安装位置,油箱位置,也是按照厂家给的那个说明装的。底和虾脚都没有改过。30CC以下发 ...

如在跑時頭插水,那時再算到槳的頭上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动机已经是比原装说明后移了一些

后移了覺得好了嗎?還是那樣?

楼主:
只要跑起来就没问题,还是比较平衡的,只是转弯速度不能太快。起步和停的时候容易插水,而且难顺利起滑,发动机很吃力,有时直接钻水里。不知道是不是射船的动作不对。另外就是觉得这艇速度和O差不了多少。

网友B:
这情况有可能桨在起跑时打空泡,浮尾而使船头沾水...
其实虾艇桨是很讲究的 !
机器转速上不了那个层次便须使用别的型号桨来试和改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有可能桨在起跑时打空泡,浮尾而使船头沾水...
其实虾艇桨是很讲究的 !
机器转速上不了那个层次便 ...

那是不是油加猛了,应该慢慢的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油加猛了,应该慢慢的加油

你说的情况先是桨型和入水角不够锐都会引起这问题,还有2叶桨反而是要高速一点推送起滑会配合的...
发动机低速油針调富ㄧ点,这好给机器在刚起跑时配合风油比例不会乏力 !
如果加了尾屐便须祇一推便可起滑,吋间会快多了.

网友C:
我的豹子3674 1900kv 用39的螺旋桨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豹子3674 1900kv 用39的螺旋桨 如何?

你应去电船区找些朋友问一下,最好是能回你用桨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