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2212 KV1000和2212 kv1400在7.4v下配什么桨电流在8A ...
XXD 2212 KV1000和2212 kv1400在7.4v下配什么桨电流在8A左右的?

楼主(2014-10-29):
XXD 2212 KV1000和2212 kv1400在7.4v下配什么桨电流在8A左右的?还有这个电流下的推力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你确定7.4V的时候能带动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7.4V的时候能带动电机 ?
当然能了。

网友B:
一般都3s吧?

网友C:
朗宇2212,1400KV7.4V配十寸桨飞500多克飞机,平飞拉不起来筋斗,电流还蛮大的。8A电流在这个配置里没有意义,即使达到你的要求也只能当电风扇吹吹。

网友D:
配2S电池,这KV太小,楼主干嘛不用3S的小容量电池

网友E:
对于2212 kV1000这样的电机来说,8A负载稍微低了些,难以发挥出最大效率。这个电机的满载电流在11~13A左右比较合适些。如果用7.4V电池,应该配合的桨大概需要12寸左右,如果是飞固定翼的话,转速太低,螺距速度不够。四^轴等飞行器应该还算合适。
对于2212 kV1400这样的电机来说,能够承受的电流更大,7.4V电池通常配合9~10寸桨使用,但是电流会上到15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