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是不是不能在楼宇间进行啊?

楼主(2014-10-29):
穿过两栋楼的时候,没有动YAW,但是云台向右偏了又回中了…
我个人怀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扭曲了空间磁场…
请看2:20至2:50,那个航线只用了升降舵,左边是没碰的…但是可以看到离开后面两栋楼以后云台有个小幅度的向右偏转后回中的动作

Z15这样的高级云台也有这样的现象么?
谢谢大神…

网友:
玩不起大飞机,,,,

网友A:
你又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想多了。。。

但是确实扭了…

网友:
抽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想多了。。。

没准是你想少了

网友B:
抽风是***扭头然后弹回的感觉,遇到过,同时飞机也抽搐一下,还好就一下,没炸,吓尿了。

网友:
请问啥图传。。。

网友:
大疆精灵2空中跌落群(欢迎加入并支持) 本人新群号 49418267(2114年10月24日建群)
群介绍
针对目前航拍飞行器厂家:大疆飞行器因不明原因造成客户空中跌落损失和对大疆飞行器空中有无质量保障的探讨 并联合受害消费者集体维权 促使厂家生产更有安全保障的航拍器材 相信很多大疆用户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或即将面临这种纠结

网友:
看得很熟悉,很感动。不知能不能飞的低点。我总觉得楼顶太难看了。当然,我知道低点,危险性就增加了。学习了,等我敢拍视频了我也拍一段显显丑。

网友:
我的精灵也抽风呢,为什么呢,我用手转动四个电机,有一个感觉没有那种引力了。
售后说可能是电机丢步,丢步就是说:瞬间停转了,有回复了。我觉得太可怕。建议我换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风是***扭头然后弹回的感觉,遇到过,同时飞机也抽搐一下,还好就一下,没炸,吓尿了。

我的精灵也抽风呢,为什么呢,我用手转动四个电机,有一个感觉没有那种引力了。
售后说可能是电机丢步,丢步就是说:瞬间停转了,有回复了。我觉得太可怕。建议我换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也抽风呢,为什么呢,我用手转动四个电机,有一个感觉没有那种引力了。
售后说可能是电机丢步, ...

你那个可能是由于电机转子阻力大导致了过热,电机烧坏了。精灵的普遍现象,质量为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可能是由于电机转子阻力大导致了过热,电机烧坏了。精灵的普遍现象,质量为题

那 怎么办呢,返厂换新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怎么办呢,返厂换新电机?

是的……

网友C:
我想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骂人。。。

好多人都想骂

网友:
是不是穿过去的时候,gps低于6颗,然后稍微飘了一下,立马又6颗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