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CAM接口旁的电容烧了,求问型号

楼主(2014-10-30):
就是从脚架伸出四根线的那四根线的接口旁的电容

之前坛子里也又另一个哥们遭遇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4323960

烧的同一个地方,我大概是因为绝缘胶带没缠好,然后又用锡纸去包线不小心短路接触到了导致烧了吧
看起来像是电容,求问型号,想自己换,就不辛苦大疆的客服们了_(:з」∠)_

网友A:
用fpv hub貌似不用管这个了

网友B:
黑色的非塑封装的绝对不会是电容!

网友:
那个好像是个二极管一类的有正负极的。你换个二极管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非塑封装的绝对不会是电容!

实在找不到大图,看不出来是什么啊,电阻?

网友B:
电感的可能性很大,要是电阻的话大多标有3位的数字,并且电阻焊下来底盘应该是白色的陶瓷基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可能性很大,要是电阻的话大多标有3位的数字,并且电阻焊下来底盘应该是白色的陶瓷基片

烧的面目全非,正在想早上是去借个电表测测,还是去买个FPV HUB……

网友:
还有一种黑色的是保险,正规的PCB旁会标注FB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v hub貌似不用管这个了

嗯,想起来那个好像只走8pin和CAN-BUS来着,好主意0_0

网友:
好像不会是电容

网友C:
明摆着就是一颗多层电感,跟旁边那颗电容构成LC滤波,应急维修办法: 一坨锡短接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摆着就是一颗多层电感,跟旁边那颗电容构成LC滤波,应急维修办法: 一坨锡短接两端。

实在找不到官方的图纸,买了FPV HUB装了上去先这样吧Orz

楼主(2015-01-07):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感也不是滤波来的,是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保护作用。因为蛋蛋相机用的12V 直接电池的话,就没有保护, ...

WOW,高手,回头买个试试看

网友E:
直接短路就ok了,那个管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路就ok了,那个管本来就是通的

直接导通是可以的。不过危险性存在,万一下面蛋短路,或者插头短路,带电拔插,你的电池就会电路放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