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猛禽360可以装10寸浆不?

楼主(2014-10-30):
如题,现在2212电机用s500留空时间太短。想换360机架。家里还有很多10寸浆

网友A:
不可以 你去查查桨和轴距的关系表 10寸桨最低也要377的轴距

可以考虑400的轴距 很轻 又能继续用10寸桨

网友B:
出猛禽360······就飞了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猛禽360······就飞了3次···

怎么出?有损伤不

网友B:
等于全新......你只要机架?QQ:326973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于全新......你只要机架?QQ:32697393

机架和脚架,其他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你去查查桨和轴距的关系表 10寸桨最低也要377的轴距

可以考虑400的轴距 很轻 又能继续用10寸 ...

在哪里看?

网友:
自己搜索 “桨 机架” 百度就能搜出来 第一个结果就是论坛里的帖子

网友C:
360不行的。
我是用猛禽400装10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和脚架,其他有了。

加Q谈吧····给你看照片就知道是新的了··

网友:
干脆给个公式吧:

最大桨直径 = y*sin(180/x)/25.4 (英寸)
x: 旋翼数
y: 对角轴距(mm)

此处假定旋翼等距平铺。

桨间距什么的自行考虑,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不行的。
我是用猛禽400装10寸桨。

猛禽400怎么样?上面放apm带减震板可以放下去吗?听说轴的对角不好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猛禽400怎么样?上面放apm带减震板可以放下去吗?听说轴的对角不好调?

总体感觉不错,刚度很好。我装的是MWC,APM带减震板应该可以放下去,但你最好仔细量量尺寸,中心板尺寸很小的。
听说轴的对角不好调?不明白你问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感觉不错,刚度很好。我装的是MWC,APM带减震板应该可以放下去,但你最好仔细量量尺寸,中心板尺寸很 ...

好像说的是就机臂连接中心板那个位置。能+个QQ吗?562854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说的是就机臂连接中心板那个位置。能+个QQ吗?562854617

其实网站上说的比较清楚了,你就在这里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