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桨效、电机力效平台,超便宜,免得反复折腾灰机。。。

楼主(2014-10-30):
之前每次更换电机或者桨,都要通过最笨的试飞悬停才估算桨效、电机能效,败了一堆不满意的电机和桨。下决心做了一个测试平台。其实非常简单,观念中总是设想测算推力要向下排风,电机底座四周设置导轨,非常麻烦。其实只要倒过来----向上排风,就容易多了。

材料:
电子台秤一个,电机十字架底座一个,长螺杆4根(视频里只有3根,凑合用了,当时没凑齐4根,呵呵),电机/舵机测试仪一个,电调一个,大量程万用表一个。
剩下就是你想测试的电机若干、桨叶若干。再也不用纠结卖家的力效表诚实不诚实了,咱自己实测!

图就不画了,魔友们看看视频就明白。欢迎魔友加Q76723686交流

下面是本座测的数据举例:
由下表数据可知,特定电机配哪种桨,桨效最高,对设计机架轴距很有用。
电机在轻载的时候效率最好,如图某2212KV920电机最佳搭配是11471号桨,且每力臂分担负载300克左右为佳,工作电流为2-3A。虽然这个电机在10A时可以输出近800克推力,但是不实用,效率太低了。(此表没填,视频里能看到,升效大约只有6/W

网友:
这个有创意 期待更多电机的测试结果

网友A:
感谢LZ为我们提供的数据分析。希望会有更多其它型号的数据分析。支持LZ

网友:
一直懒得弄,暂时性相信厂家数据,结果歪得很~~看来得考虑了

网友B:
电机和天平之间再连接下就好了。注意安全。
另外螺旋桨离天平表面太近,也影响测试效果,建议加高。至少高于螺旋桨半径。

网友:
还有地面效应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天平之间再连接下就好了。注意安全。
另外螺旋桨离天平表面太近,也影响测试效果,建议加高。至少高 ...

施主所言极是,所以贴中说的4根螺杆,最好要尽量长一些,苦于当时手头没有,就连50mm的才凑三根。
不过,影响不大,因为是向上排风的(注意桨面不要装反了),台秤的那一面是进气,所以没有地效,影响不大。
若是向下排风的话,就成自己拽自己头发两脚离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LZ为我们提供的数据分析。希望会有更多其它型号的数据分析。支持LZ

目前手头都是2字头的电机,等败了大电机再测给各位魔友分享。Q76723686

网友:
这倒是没什么,自己最近也在找适合六轴飞的电机。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电机数据。昨天看到LZ的,果断把图收了,以备留用。还是感谢LZ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天平之间再连接下就好了。注意安全。
另外螺旋桨离天平表面太近,也影响测试效果,建议加高。至少高 ...

我也觉得离测试平面太近影响测出的值

楼主:
进风口,只要不是很近,影响不大。而且可以更换4根更长的螺杆。

网友(2021-12-23):
这个方案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