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进! 精灵2 碰到两个问题 ,求助! 可是炸鸡的隐患?T T

楼主(2014-10-30):
第一个问题:电机停转。

因为连日降雨,一块充满的电池近期用不了了,遂用土办法空机放电。

在没有装螺旋桨,空转加油门到100%的过程中,突然一个电机 ,貌似是面对精灵尾部,左前方的那个电机(1号电机?),发生非常快/速的停转。

时间非常非常短,但是能用眼睛感觉到突然停了下,咔的一声停了下又转了起来。这个过程非常快只能眼睛晃到一下。

大概十分钟内出现了三次。当时油门在80%以上,而且我并没有随意拨弄油门和方向杆。

因为没有带螺旋桨 放电缓慢。大概用了20几分钟才放到80%的电。20分钟内 只有前五六分钟出现过这个情况 后面随便拨弄两侧摇杆都没有停转或者听到“咔”声。
随后我装上螺旋桨后。当油门在50%的时候(室内不能起飞==),发现刚才说的那个电机速度略慢一点点。而且我关闭油门,它是第一个停止,其他电机要慢零点几秒,而且这个电机用手摸感觉比其他电机要热一点。

最后精灵在装螺旋桨的情况下一直放电到50% 也没有再出现过停转的情况。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问题:看图:

这是我的显示器,在GPS模式下(装的是IOSD MINI),GPS字样 (箭头处)会持续发生持/续跳动。当然,在实际飞行中,它也在跳。实际飞行中切换GPS模式,飞机仍然定点,切换姿态模式下,飞机也只是定高。但是屏幕这样跳让我有些心慌。。。。。。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技术人员 或者 朋友们给解释下吧。。。怕怕啊。。。。

网友:
不装桨,大油门,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太正常了,不装桨还用说吗?无语。。。。。。。。。。。。。。。。

网友:
左前方的是二号电机

网友A:
室内在GPS下运行?不装浆(空载)你推到100%?你的机子快OU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室内在GPS下运行?不装浆(空载)你推到100%?你的机子快OUT了。

楼主人家都说了问题1和问题2,问题1在家,问题2没看说正在定高中,是在外面

网友:
不裝槳!空轉10min 電機受損嚴重!過熱阿

网友:
我去没从电机里闻着糊味你就很幸运了。

网友:
你这是疯了,就跟空档发动机八千转一个道理拉缸为止

网友:
可能是热咬死。无桨高速空转万万不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以什么心态做的这个实验,室内没有GPS信号却切换GPS模式,说明说上说的很明确了,没有GPS信号情况下会自动切换至姿态, 还有你放电的方式非常正确,建议你多买几颗电机轮流转!

网友:
我的精灵2右前方的轴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间歇性的停转。换了一个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家都说了问题1和问题2,问题1在家,问题2没看说正在定高中,是在外面

是滴……我刚开机没一会就停转几次

网友C:
您好,问题1的情况是正常的。在电机无负载高速转动电机会出现卡顿现象,这个现象在装上螺旋桨后会消失请放心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问题1的情况是正常的。在电机无负载高速转动电机会出现卡顿现象,这个现象在装上螺旋桨后会消失请放 ...

请问问题2的字符闪烁是正常么???我在调参软件里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问题1的情况是正常的。在电机无负载高速转动电机会出现卡顿现象,这个现象在装上螺旋桨后会消失请放 ...

请问问题2的字符闪烁是正常么???我在调参软件里调的没有问题,就是左下角这个一直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问题2的字符闪烁是正常么???我在调参软件里调的没有问题,就是左下角这个一直跳

信号不太稳定也会跳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GPS/ATT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