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航拍 画面是很漂亮,那个震动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楼主(2014-10-30):
6轴航拍 画面是很漂亮,那个震动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http://www.tudou.com/v/QR_PG7I0-O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貌似抖动的很厉害

网友:
震动,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A:
电机和桨平衡都没问题的话,调低感度试试能否解决

网友:
螺旋桨 和感度调整看看

网友:
这地方真的很美

网友:
地方不错,镜头不够柔和,振动太大

网友:
我都不敢到水面上去飞 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桨平衡都没问题的话,调低感度试试能否解决

具体的说是哪些啊。

网友:
横滚和俯仰的感度调低一点,看着视频是感度高了造成飞机自激。电机和桨有问题的话多是果冻,LZ的飞机应该可以看到明显的上下抖动吧?

网友:
好美好美,什么时候能到楼主的境地

网友B:
用的什么云台?像2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云台?像2D的。

一般的狗3云台。300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