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大家意见,结果今早提控回家了 !哭

楼主(2014-10-30):
  结果是今早提控回家,损失数千大米
  来龙去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4326790

楼主:
昨晚,经大家提醒改了GPS位置,想尽力避免干扰,今早试飞,提控回家了 !! 哭 !!!

起飞,改自动航点,还是飞到第一点自动返回来降落了,但位置与起飞点偏差很小,以为没事,再次起飞,大概25米后,不受控制了,完全往相反方向飘走,风1-2级

本来设定好的关控返航不起作用,最后消失在视野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经大家提醒改了GPS位置,想尽力避免干扰,今早试飞,提控回家了 !! 哭 !!!

起飞,改自动航点 ...

忘了装bb?

又一个省了8米损失800米的.....

我看你那个还不止800米.....

也没数传?

都经历过,忘了它,重新来吧......

网友A:
楼主节哀。我看你有数传,有没有顺着轨迹去找找

网友:
只能说楼主飞行经验尚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哀。我看你有数传,有没有顺着轨迹去找找

本来有雷家的数传和GPS,插口坏了,返厂修理去鸟,随便买了一个6M GPS,结果。。。。。

网友:
如果没有折腾技术,还是用商品飞控靠谱一点。我的naza lite 超视区飞900多米,复杂地区600米(失控返航),用的还比较放心,没出现过无端的失控乱飞的现象

网友:
还是不玩APM了

网友:
APM,唉……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调试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累死个人……最终的目的,一种是为了鼓捣,一种是为了飞,我是后者,大家都思考下到底是为了什么?哈哈

网友:
还是自己控制安全点。

网友B:
apm 已经非常成熟,若是还搞不定,建议退魔。

网友:
好吧,安慰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已经非常成熟,若是还搞不定,建议退魔。

虽然相当破折,但我同意APM 还是比较稳定,关键在于国产的有些东西呵呵 ! 这个6M GPS, 78块,某宝最便宜的,本来买来陪个450小机器随便玩的,雷家的6H返修了,才拿它充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相当破折,但我同意APM 还是比较稳定,关键在于国产的有些东西呵呵 ! 这个6M GPS, 78块,某宝最便 ...

78块貌似过了底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相当破折,但我同意APM 还是比较稳定,关键在于国产的有些东西呵呵 ! 这个6M GPS, 78块,某宝最便 ...

78块的建议你把它当配重看待.....

貌似5i对“底线”两字屏蔽?78块应该是过了"底线".....

网友:
贪便宜的下场,大忌

网友:
总感觉自动返航不靠谱,哈哈

网友C:
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国庆也刚提控,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计也是干扰,我的是NAZA的飞控,整机损失5000,重新买了一架,第二架前段时间还炸了两次,其中一次又差点提控,好在我吸取上次经验,机子上加了GPS定位器费时两上小时才找回来,竟然一点损失也没有,前几天特地试了下失控返航,飞机直接自由落体,才发现是商家没帮设定好失控返航,差点提控那次也是同样原因失控后自由下坠,这次炸机损失100多,飞机一失控四个电机全部失电!现在调好搞好了,商家也不是全部可能相信啊!!!但心里有阴影,一不小心几千大米就不见了,现在飞得心惊胆颤的,都不敢飞出视距范围,近估同时也玩固定翼了,分散点注意力。
强烈推荐你装一个GPS定位器,不贵,100元一个,自带电池的,总重60G左右,不但如此,为了确保万一,我自已买了报警喇叭和遥控电路组装了报警器,在一千米范围内可以遥控报警喇叭,那个声音好大,绝对可以听音辩位,方便查找,如果上次我也装有这东西,就不用花几小时找飞机了。飞前确定定位器正常使用,手机上配合户外助手这个软件,只要飞机坠落在地球上,2天以内你完全可以找得回来,GPS定位器可以定位方圆50米左右的范围,到点上后按报警喇叭遥控器,你就可以半分钟内找到飞机了--前提是飞机没被别人捡走。

网友:
同情一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国庆也刚提控,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计也是干扰,我的是NAZA的飞控,整机损失 ...

非常感谢您的经验 !

网友:
首先 HDOP值是越小精度越高

6MGPS 明显是被干扰的痕迹   典型就是HDOP值显示精度很高  但是位置会完全不对

然后明知道有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 就不应该飞航向之类需要GPS 的   定高 或者自稳飞几圈   回来看日志找GPS 的问题

我就是这么找到干扰源的  一次是 1.2G 的图传  一次是山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相当破折,但我同意APM 还是比较稳定,关键在于国产的有些东西呵呵 ! 这个6M GPS, 78块,某宝最便 ...

说实话..GPS这别看简单..但是做工和滤波电路放大电路这些还是不能马虎的.推荐你以后买GPS买克瑞斯的..都很靠谱做工很讲究..我的pix就是他家的..真正的全进口零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国庆也刚提控,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计也是干扰,我的是NAZA的飞控,整机损失 ...

没用过NAZA,但是一失控,电机就断电,这个选项设置应该不是正常人类应该做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GPS这别看简单..但是做工和滤波电路放大电路这些还是不能马虎的.推荐你以后买GPS买克瑞斯的..都 ...

正在叫采购算BOM,准备自己开工搞,做飞控和GPS,数传电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8块的建议你把它当配重看待.....

貌似5i对“底线”两字屏蔽?78块应该是过了"底线".....

为啥78的就要当“配重”看待呢?5IMX的 底线 是啥呢?是不是不能容忍低价的,具有开源意义的东西在这里出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NAZA,但是一失控,电机就断电,这个选项设置应该不是正常人类应该做出的啊!

我的第一台四轴飞丢后,还余下有天地飞9遥控器,在要第二台四轴后就没另买遥控器,卖家是用他的同型号遥控器设置好后发机子过来的,后来发生这件事,即失控电机即失电后,卖家才说忘记叫我用旧遥控器重新设置,即做失控保护匹配(不是对码)。在没有做失控保护匹配前,我拆下桨,加油三分之二,关控,电机马上失电熄火,(但扳一键反航时电机还是正常工作的)。同时我调取上次炸机的视频,发现四轴在飞过一个小山头,距离我大约900米左右时突然失电直接自由落体的。因此断定失控后飞机电机直接失电。后来按卖家的说法进行匹配后,关控后电机仍在工作,如有GPS信号,还明显感觉到飞机有上升的趋势,估计是飞控检测到离地太近,按规定要自主上升到20米以上才执行返航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台四轴飞丢后,还余下有天地飞9遥控器,在要第二台四轴后就没另买遥控器,卖家是用他的同型号遥 ...

听你这么一说,的确是失控保护没启动,丢失遥控信号后,飞控认为遥控的油门信号是零,直接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78的就要当“配重”看待呢?5IMX的 底线 是啥呢?是不是不能容忍低价的,具有开源意义的东西在这里出 ...

底线是你的知识和技术,成反比!

5i没有潜规则,5i还没有强大到遥控低价货炸机的魔力!

真是滑稽,炸机不找自身原因,居然指责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