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遇到KDS K-7XII的悲剧。

楼主(2014-10-30):
apm的飞行模式只能用5通道来控制。但是kds的5通道是两段式的。。。。然后就悲剧了。只能设置2种模式,完全不够用啊。
求助怎么用6,7通道来设置apm的飞行模式。

网友:
换控吧,没什么解药~省钱是花钱滴开始啊

网友:
哈哈,我给本地模友搞的APM 6轴也是这个控,控是他自己的,连个说明书都找不到,我研究了一下会用了,但也能两模式,我设置成了手动增稳和GPS定点两种模式,关控返航。

网友A:
看来真是新手。你不会把6,7通道接到apm5通道啊,这么简单个问题。变通点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是新手。你不会把6,7通道接到apm5通道啊,这么简单个问题。变通点好不好

6.7怎么接到5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6.7怎么接到5通道。

把接收机6 7 通道的线  插到APM 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机6 7 通道的线  插到APM 5通道。。。。

。。。。那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机6 7 通道的线  插到APM 5通道。。。。

我怎么看着这样是作死呢?567通道只能有一个接到飞控的五通道,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六通道的话,可以使用六种飞行模式,但那是旋钮通道,拿来做模式切换有些危险。

网友:
  要硬件改装才可以  用一个旋钮通道改  硬件改装教程百度云附件:用3+2段开关硬改遥控实现APM六模式控制.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着这样是作死呢?567通道只能有一个接到飞控的五通道,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六通道的话,可以使 ...

反正我没用过这款遥控器   不清楚情况

网友D:
完全不需要换控 清x宝搜索 “APM 模式 神器” 有了这个 怎么切换模式都不怕了

如果嫌贵 还可以自己把其中一个通道替换成5k欧的电位器 做成旋钮通道 也能完美切换模式 不过不好的是没手感 有时候怕换错了

网友:
装备一个好一点的控,在好多飞机上可以用。

网友:
G3多少收到的?

网友:
整个arduino  PRO MINI 就可以解决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需要换控 清x宝搜索 “APM 模式 神器” 有了这个 怎么切换模式都不怕了

如果嫌贵 还可以自己把其 ...

那我能不能把5通道的两段式开关换成六段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把5通道的两段式开关换成六段开关

当然可以 六段开关不好找 但是无极电位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六段开关不好找 但是无极电位器很多

不需要更改固件什么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更改固件什么的么。

不用 都是纯硬件改动

网友:
apm里面是可以设置其他通道进行返航的。那样就有三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