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3天使用心得,含简单设置DR,EXP,正反向,混控,通道指定。

楼主(2014-10-30):
    睿思凯X9D,到手3天,摸索了3天,终于能熟练使用。这个控因为是全英文,没有中文说明书,新手上手有一定难度。其实遥控器千变万变,宗旨都是一样,搞懂了很简单。我们常用的无非就是舵机正反向,混控,DR,EXP设置等。。逻辑开关,设定模型什么的,网上有视频,自己去看下就行了,用习惯了感觉比FUTABA设定简单。。最后说下,X9D的摇杆真心很舒服,个人感觉不比FUTABA14SG差,这个令我很意外。假如控上能加点橡胶防滑,那就非常完美了。。至于稳定性什么的也不用多说了,只要是FUTABA用户,应该都有数。因为我这个控主飞固定翼,直升机曲线设定也没去管,要飞直升机的自己慢慢捣鼓吧,设定其实都差不多。。录制视频太烦,就看图片说下,很简单的设定操作。 全局设置有视频,不懂得可以去看下。这里是飞模拟器的,内外高频头都关掉就行。 这项是设定EXP和DR的,这里和老版本有点区别。 选中,长按ENT就能进设定页面里 指定个开关就行了。 这里是设置通道和混控的,就是说,每个通道都能自己制定,2个通道设定在一个开关上,就是混控了。 S1就是选择的开关,可以选择控上任何一个开关给任何一个通道。最后4项是延迟功能。 选中长按ENT,进设定页面,这个设置都一样,现在选中的是删除,很简单吧 这里是舵机正反项,舵量大小,舵量大小也能在通道设定那里调,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选中的箭头就是调正反向的。 逻辑开关和应用开关,不懂的去看机械师的视频吧。。简单设置就这些,很方便吧。厂家为啥这么懒,不出个简单说明书呢,哎。。。。

楼主:
使用了这么几天,感觉这控性价比很高,很满意。。。就看使用寿命怎么样了。。

网友:
不错的控   我也用这个控    非常喜欢
一个X8R 可以  16通道
那是 14SG都比不了的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A:
一个大将说这控手柄舒服,一个上将说这个手柄不舒服,呵呵,这个控手柄看来个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大将说这控手柄舒服,一个上将说这个手柄不舒服,呵呵,这个控手柄看来个性很强

  这个么个人喜好。喜欢妹子不是还分奶大奶小么

网友:
貌似还不错啊,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最主要的问题是目前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支持subs接收机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么个人喜好。喜欢妹子不是还分奶大奶小么

话粗理正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看个人   我的X9D对于摇杆手感周围的人也褒贬不一   好像跟手的尺寸有关系   我手小就觉得很不舒服

网友B:
对于遥控器摇杆的感受,许多模友多有异议。其实摇杆是否使用顺手一共有三个要素,一,摇杆本身的灵活性: 目前大部分均带轴承,而电位器的阻力(或者说电位器的阻尼作用)远远大于轴承的阻力,你能够区分出不同品牌的轴承吗? 二,摇杆的长短: 这点是你首次接触到一台你未使用过的控的第一感受,你觉得不顺手,那你调节到自己喜欢的长度吧。三:弹簧的软硬, 这点确实有区别,在都使摇杆准确回中的情况下,回中弹簧有所不同。我拆过几个控,回中弹簧的钢丝直径差别不大,但圈数有所不同,当然圈数多的就软一些了。如果你喜欢某一控,就通过调节弹簧的拉力大小来满足你的需求,实在不行,再换回中弹簧,直到满意为止。不要再为摇杆的感受而纠结了。

网友:
接模拟器的设置能详细讲解下吗,刚入手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遥控器摇杆的感受,许多模友多有异议。其实摇杆是否使用顺手一共有三个要素,一,摇杆本身的灵活性:  ...

总结深刻,非常实用,看来经历的多啊。

网友:
帖子不错,不能沉,顶。

网友C:
请问X9D怎么设置 DR超过100,基本上其他控都可以设置-120到120 或者-140到140,X9D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X9D怎么设置 DR超过100,基本上其他控都可以设置-120到120 或者-140到140,X9D怎么设置啊!

DR不用100吧。。DR 100不是一条直线了,还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X9D怎么设置 DR超过100,基本上其他控都可以设置-120到120 或者-140到140,X9D怎么设置啊!

你说的是舵机行程吧,舵机行程比例最大100,在前一个菜单可以调大舵机行程量。。。默认100,可以加大到500,效果是一样的。。把比例缩小到50,舵量加大,效果和120 140一样。。

网友(2014-12-07):
这控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