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汽油版 炸鸡,请官方支招 查找原因

楼主(2014-10-30):
T10发动机,汽油大 陆93#,机油摩特710,配比10:1,副油针3圈,主油针1.5圈。怠速很稳定,油烟正常,温度80度。
悬停和航线,运转正常,有劲。温度100度。不戴头罩开IDEL悬停和航线,运转正常,有劲,温度110度。

问题来了:我戴上头罩再次起飞。切到IDEL开始练习钟摆。发现大P掉转比较严重。几个大幅度几乎快憋熄火。
              摆正补转缓和一下重新来一次,钟摆大P突然听到发动机声音变低沉了,感觉没力了。马上摆平补转,没有效果,感觉一直闷着起不来。
      果断降落,大概从10米左右缓缓下来,到最后1米没有桨效了,掉在草坝上。

求解答发动机憋闷着的原因。大P憋了我摆正补转没有反应。一直都闷着。请官方技术支援一下。

补充一下:我把飞机捡回来,简单检查了一下,趁热再次打燃,推大油会熄火。然后松点主油针大概到2圈位置。推大油又正常了,不熄火了。

有2方面:一方面是IDEL下面,1.5圈主油针难道是太富油了么?但我后面开大主油针又不熄火了,自相矛盾。还有,空中在IDEL下面,很稀的油烟。难道是贫油了?
                二方面,我捡回来测温度,大概在120来度。

网友:
机子还是没调好!!!!

网友:
个人感觉还不如甲醇的,发动机又没力又难伺候又重,配下来功重比都不好了,还不如用os37.油钱省了玩的体验下降了。但是我也承认改飞机的乐趣是各种心痒难耐。

网友:
温度的升高会影响燃油的效率,太高油在化油器里就汽化了进入不了缸体,所以就贫油,温度低反富油的道理

网友A:
"我捡回来测温度,大概在120来度"——空中 的 温度 肯定 更高 。。

你 10:1 配油 啊 ?? 记得 习惯 都是 25:1 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捡回来测温度,大概在120来度"——空中 的 温度 肯定 更高 。。

你 10:1 配油 啊 ?? 记得 习惯 都 ...

我是按GAUI T10引擎说明书上面要求来的。

另外,今天早上再次试了。低速油针3.25圈是最合适的。高速油针磨合期还是1.75圈。
我在地上打燃捏住旋翼头,***推大油。到过半油门又听到那种发闷的声音了。而且明显感觉甩块有摩擦,但是接触不是很强阻尼感,难道是甩块的问题或者来令片磨损啦。刚换了新罩杯才飞了几箱油啊

网友B:
今天试没?调不好出我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没?调不好出我算了。哈哈。

哈哈,提架电灰机来接招。出了没飞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提架电灰机来接招。出了没飞的了。

我电的都是山寨的。哈哈。

网友C: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能想到的一下原因:
一、过于富油,造成发动机堵转。
二、螺距设置过大,并且操作螺距时动作幅度过大,与上述“一”的情况相结合,造成引擎负荷突然增大堵转。
三、引擎定速设置,再核查一下定速器行程设置,后遥控器上大概设置在76左右再尝试。
四、离合器来令片磨损,当引擎转速下降时,动力无法传输到桨叶上。
五、引擎固定座螺丝检查是否松动。
六、离合器罩杯与启动杆安装与发动机主轴是否达到理想的同心度,这点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能想到的一下原因:
一、过于富油,造成发动机堵转。
二、螺距设置过大,并且操作螺距 ...

十分感谢!非常全面的解答。下午去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非常全面的解答。下午去试飞

什么情况!你油机要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能想到的一下原因:
一、过于富油,造成发动机堵转。
二、螺距设置过大,并且操作螺距 ...

您的回答很全面,不過從描述上看來,是發動機過熱的現象。

建议,头罩下巴的地方开个至少长度2~3cm X 1.5cm宽的口,可以增加冷空气对流的效果。

网友:
楼主要练习好熄火降落啊,才10米高空 就不能安全着陆了? 玩油机应该不管从多少米高空熄火都能安全着陆,以后要经常练习啊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想入nx4汽油的,淘宝上搜不到啊,能麻烦说下哪里买的和价格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想入nx4汽油的,淘宝上搜不到啊,能麻烦说下哪里买的和价格么,谢了

估计近段时间都买不到了。泰世都没货。估计泰世要垮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近段时间都买不到了。泰世都没货。估计泰世要垮了吧。

你买的多收钱,心里有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多收钱,心里有个数,

我从上个月就开始找NX4了,一直找到现在都没遇到有货或能定货的。所以感觉泰世是不是要垮了。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