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5.2 说明书

楼主(2014-10-30):
GT5.2 说明书

网友A:
To
jrchina
您有要装到哪一台机子上头吗?
我这边有一份图示功能对照表
若是您要图示 我可以先发给您
若是要设定值 就要在帮您看看喔~

网友A:
大家好~
下方链结里头有GT5.2 功能设定对照表
让大家参考参考
有任何参数设定上的疑问
都可以在提出唷
http://yunpan.taobao.com/s/xPV6rd7noT
(提取码:eZ8bra)

楼主:
谢谢,有调整GT5.2的视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调整GT5.2的视频吗?
Hi
jrchina
~
您在要用在哪一台机子上呢
因为机子不同 上方的设定值就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