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新版本这是支持GPS了吗?,请大大指教

楼主(2014-10-30):
英文渣,貌似这版较上一般改动挺大的,,望大大指点

机翻太蛋疼,基本意思是增加、改进和修复很多问题,
新版本支持遥控直升机、CC3D、、、Atom和革命性的飞行控制器,OPLink解调器
很多的添加和改进的目的在GPS导航功能,解决平台添加GPS的飞行模式:返航、定点,自动驾驶和位置变化

楼主:
14.06.01

蛋疼的不让发英文

网友:
官网地址在哪?

网友A:
这是2014年中期发布。该版本支持CopterControl,CC3D,Atom和辛亥革命飞行控制器以及光联调制解调器。

发布包括很多补充,改进和修正,这是成千上万的开发和测试时间的结果。

一些关键的增补,在此版本:

    许多添加和修改,旨在为革命的平台,包括GPS辅助飞行模式GPS/导航功能:返回基地,位置保持,AutoCruise和位置Vario的(LOS,FPV和NSEW)。
    稳定的重构和改进,甚至更好的飞行性能。
    全新的传感器校准程序,极大地提高了图形用户界面。
    其他第三方硬件的支持,特别是MS4525DO根据空速传感器和WS281x LED驱动器。
    性能改进在这两个嵌入式固件和GCS。
    在0.01版本修复了在弱代练飞行模式的错误。不要使用14.06版本。使用01年6月14日...

网友:
国内还未有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014年中期发布。该版本支持CopterControl,CC3D,Atom和辛亥革命飞行控制器以及光联调制解调器。

...

机翻太蛋疼,基本意思是增加、改进和修复很多问题,
新版本支持遥控直升机、CC3D、、、Atom和革命性的飞行控制器,OPLink解调器
很多的添加和改进的目的在GPS导航功能,解决平台添加GPS的飞行模式:返航、定点,自动驾驶和位置变化

网友B:
从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要用gps实现较为高级的功能,还是应该用revo飞控,或者就用taulabs软件版本,用quanton飞控。
用cc3d飞控接gps估计实现不了多少功能。

楼主:
没看到说是硬件有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要用gps实现较为高级的功能,还是应该用revo飞控,或者就用taulabs软件版本,用quanto ...

官网是这么写的:
很多的添加和改进的目的在GPS导航功能,解决平台添加GPS的飞行模式:返航、定点,自动驾驶和位置变化

网友B:
有些高级功能是要传感器芯片支持的,cc3d集成的传感器少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高级功能是要传感器芯片支持的,cc3d集成的传感器少了些。
说的也是,要不就是第三方硬件
新版本加入对第三方硬件的支持,特别是MS4525DO压力传感器和WS281x LED的驱动

网友:
不知道硬件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大哥,是GCS,不是GPS. GCS(ground control station)地面站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是GCS,不是GPS. GCS(ground control station)地面站的意思

呵呵,你先去看看英文原网站,再来告诉我,连看看都不看,整个就只有你知道什么是GCS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