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控DX6使用山寨6100E的失控问题

楼主(2014-10-30):
本人之前一直用D7E(已改G大程序和电阻),使用山寨6100E接收,距离300米以上,一直无失控记录,近日更换了Spektrum新出的DX6控(支持DSMX和DSM2),仍然使用那个山寨6100E接收,一百米左右就失控了,换地点测试仍然一百米左右失控,应该不是干扰导致, 后换原厂接收AR610无失控。 这个DX6与山寨6100E接收机对频后,控上显示的是“DSMX”,可山寨6100E是DSM2啊,是不是DX6错误的把山寨6100E识别成了DSMX,所以才导致失控?另外 我想问问用过Spektrum控的同学,是不是接收是DSM2制式,对频后控上应显示DSM2;接收是DSMX制式,对频后控上就显示DSMX?

网友A:
制式没选对,不失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没选对,不失控才怪

我反复看了DX6说明书,没有选制式的菜单啊!

楼主:
我有查了一下说明书,找到制式的选项了,感谢2楼同学,能改回到DSM2,回头试试是不是还失控。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山寨6100E的问题,过程如下:
1.我又换了一个山寨6100E对频,DX6设置在DSMX模式下,DX6可识别出接收是DSM2的,且远距离不失控。
2.换上之前失控的山寨6100E对频,DX6设置在DSMX模式下,DX6识别出接收是DSMX的,远距离失控。
3.将DX6设置在DSM2模式下,并继续用之前失控的山寨6100E对频,DX6可识别出接收是DSM2的,且远距离不失控。
结论:山寨6100E的问题,应属于个体差异,用Spektrum的控一定要在DSM2的模式下对频,否则可能识别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山寨6100E的问题,过程如下:
1.我又换了一个山寨6100E对频,DX6设置在DSMX模式下,DX6可 ...

想问下楼主dx6的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dx6的手感怎么样?

我玩固定翼3D,舵量大,感觉很好,不亚于DX8,由于没摸过DX9,就无法比较了。

网友:
。。。。dsm2和dsmx切换在系统设置里面诶

网友:
说真的,原装接收真的很好,山寨的有安全隐患

网友:
山寨都是拿来飞kt板的,谁真的拿来飞大机啊,自己心里都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