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主轴

楼主(2014-10-30):
(无正文)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主轴是3根线的不知道要用什么电源驱动

网友:
接变频器

楼主:
那要配个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就买个功率比主轴功率稍大点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个功率比主轴功率稍大点的就行

因为这主轴上没标示.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三条线接变频器的的UVW开机就行

网友:
好旧的主轴啊 都秀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