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dan头式桨夹紧固式好还是挤压式好?

楼主(2014-10-30):
请问
我的电机是4400KV,桨打算用7060(2S),或者7035(3是),轴径2.3mm
请问我子 dan头式桨夹是用子 dan头式桨夹紧固式好还是挤压式好?
谢谢!

网友A:
可靠性应该都没问题了。就看你喜欢哪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应该都没问题了。就看你喜欢哪个样子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