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US actioncam摄像头的链接电脑方法机设置翻译

楼主(2014-10-30):
刚到手,研究了一下这个摄像头,初步感觉不错,功能也非常齐全,但是到手后不能链接电脑,也不能读取相关数据。
换了一根自己的线材后正常链接电脑了,这个软件也不大,也不需要安装驱动什么的,直接链接到电脑后会有提示usb端口可使用
打开调试软件

进入后一般都是不能直接设置的,需要电机最上面你的盘,我是H,所以点击一下

各项参数都具备,特别是中意的180度调转画面,我之前的帖子大家也看到过了,摄像头倒挂,结果怨声载道,因为视频拍摄出来就是反向的

这个是模式1和模式2的设置,这两个设置是设置视频的

更好的就是这个画面设置,我之前用的山狗是没有这么高级 的设置的,到时候再拍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和行车记录仪还有山寨狗设置基本差不多,都有。。。但还是像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行车记录仪还有山寨狗设置基本差不多,都有。。。但还是像行车记录仪

感觉就差不多

网友B:
我也808,参数设置很对模友的胃口,三种模式也够用。设计者团队充分考虑到了模友航拍的需求,不像山狗模仿气息浓重。

但是……配件不给力,如果能配防水盒就无敌了。某次炸机808掉进泥塘,各种拆机清洗才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808,参数设置很对模友的胃口,三种模式也够用。设计者团队充分考虑到了模友航拍的需求,不像山狗模仿 ...

对的,我个人感觉比山狗更好,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一个,180度调转没有这功能,里面参数也无法改变,就一个摄像机,无语

网友(2015-02-12):
正在找呢,感谢楼主分享!!!!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