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懂APM的请进来指教一下!

楼主(2014-10-30):
第一个问题来了,MP的右边显示不出卫星地图,懂得人教我一下怎么才能让MP的右边显示出卫星地图呀?

第二个问题是,在MP里找不到下载APM多旋翼最新固件的选项,我在配置调试里面的机架类型里看到已经是X型多轴的类型,是不是代表我这APM飞控里面已经是X型多轴的固件了?

后来我发现只有断开电脑与APM的连接才可以烧写四轴固件,于是就开始写固件,在写的过程中提示这个对话框?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烧写进度条满之后左下角显示DONE这算是烧写成功了吗?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我的APM飞控向左倾斜在电脑上却显示是向右倾斜的?飞控向右倾斜时在电脑上却显示是向左倾斜的?我的前后倾斜在电脑上显示到是对的!

网友:
地图请***(监控)...

网友:
第一个,要先有卫星才能显示出地图。第二个,这样就代表了以刷好固件。

网友:
1   翻    。。。  墙     或者  换地图源
2   学英语

网友:
第二个选好后要点  加载数据   吧?我当时就点了一下。不知道需不需要

网友:
接上gps,另外要有gps信号,连接apm就可以了

网友:
1爬梯 2 上学

网友A:
地图要***(监控)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图要***(监控)才能看

什么***(监控)?不明白,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监控)?不明白,请明示!

怎么都不先论坛翻一翻教程啊!
你要的答案,泡泡都替你准备成视频了。
先读一读吧,开源的东西耶!

网友:
请注意 请注意 3,1版本的 电机在飞机解锁后 电机会旋转 ,如果要取消旋转请更改 xxx motor xxxxxxx  设置
注 现在设置是70 你可以改成0 解锁后他就不转了

网友:
左倾 看到地平线更多 右倾看到右边地平线更多 直接体会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监控)?不明白,请明示!

看泡泡老师的apm教程

    谷歌地图要   翻    墙    才能看 (意思是国内网络看不了国外的 翻 了才行)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来了,MP的右边显示不出卫星地图,懂得人教我一下怎么才能让MP的右边显示出卫星地图呀?
最简单的方法,下个反墙软件

第二个问题是,在MP里找不到下载APM多旋翼最新固件的选项,我在配置调试里面的机架类型里看到已经是X型多轴的类型,是不是代表我这APM飞控里面已经是X型多轴的固件了?

下固件的那个,就是下面这图 左边第一个

后来我发现只有断开电脑与APM的连接才可以烧写四轴固件,于是就开始写固件,在写的过程中提示这个对话框?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这个对话框是提示你,3.1系列的固件,解锁后会有怠速(解锁电机会转),修改的位置是在 MOT_SPIN_APMED参数里改

烧写进度条满之后左下角显示DONE这算是烧写成功了吗?
是的成功了,只要不出错误提示,这个就是烧写完成的提示,(固件烧好后 会出上图的提示)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我的APM飞控向左倾斜在电脑上却显示是向右倾斜的?飞控向右倾斜时在电脑上却显示是向左倾斜的?我的前后倾斜在电脑上显示到是对的!
这个是HUB显示的缘故,APM的这个HUB默认是以飞机为参考,下面的绿色是地面,要更改这个,可以在HUB上点鼠标右键,选“俄国HUB(这个俄国是翻译错误)”就可以改为以地面为参考(地面不动飞机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来了,MP的右边显示不出卫星地图,懂得人教我一下怎么才能让MP的右边显示出卫星 ...

坛子里面搜教程,看看泡泡教程,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面搜教程,看看泡泡教程,详细

你看错了,我那楼是在回答 楼主的帖子,只是我复制了楼主的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我那楼是在回答 楼主的帖子,只是我复制了楼主的原帖

抱歉,手机看的,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我那楼是在回答 楼主的帖子,只是我复制了楼主的原帖

我看明白了,感谢LZ的问题,感谢你的热情回复,学习收藏了!

网友:
先去找泡泡老师的教程看了在来折腾,就是那个“熊猫烧香”图像的泡泡老师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