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12电机有30多元,还有80多元,区别大吗?

楼主(2014-10-30):
请问
请问2212电机有30多元,还有80多元,区别大吗?
我们是自制的2米的滑翔机空机700-800克,希望稳稳当当飞起来不太勉强,顺利降落就好,不要求速度性能行么的,也不要垂直爬升。那么2212电机可以吗?
用网上销量比较多的2212动力套装可以吗?
这种飞的比较慢的滑翔机KV应该选低些,800或1000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对于普通滑翔机来说,电机好坏区别不大,拉力够就行,2米的滑翔机 推荐还是2217比较靠谱900KV  11寸折叠浆。
好电机效率高,转起来平顺,不容易发热,差的电机震动略大,发热,效率也差点。但是如果就随便玩玩的话,最便宜的电机就足够啦。至少炸坏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普通滑翔机来说,电机好坏区别不大,拉力够就行,2米的滑翔机 推荐还是2217比较靠谱900KV  11寸折叠浆 ...

谢谢!

网友:
折腾吧,一个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普通滑翔机来说,电机好坏区别不大,拉力够就行,2米的滑翔机 推荐还是2217比较靠谱900KV  11寸折叠浆 ...

帮人帮到底吧,请问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用什么舵机?最经济的。

网友:
电机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人帮到底吧,请问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用什么舵机?最经济的。

9G 辉剩,买的时候 假如有2元1包的 齿轮,就多买几包,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G 辉剩,买的时候 假如有2元1包的 齿轮,就多买几包,备用。

谢谢!!

网友:
同问,新西达和银燕价格差距那么多,事实上使用有那么大差距吗?不就是个电机?

网友B:
当然马达性能差距远没有价格差距那么大,什么东西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马达性能差距远没有价格差距那么大,什么东西都一样

谢谢,我想也是。

网友C:
2212太小了,带不动的,最起码要xxd2217级别的,kv值要在2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太小了,带不动的,最起码要xxd2217级别的,kv值要在2200以上

谢谢,已选2217,KV9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选2217,KV950.

嘿嘿,慢速930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慢速930不错。

没飞过,一定要慢!

网友(2014-12-27):
涨姿势了啊

网友:
电机使用寿命,,,,